模组同轴问题

楼主(2021-08-14):
咨询下各位大佬,这个结构目前同心效果不理想;想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当然,最好怪装配工人。

网友:
看轴承支承的位置的同轴度。和图纸中的装配要求。

楼主:
这个是截图图示

附图

附图

网友A:
首先是你的轴承和配合,是不是高精度的轴承,轴承内外是怎么配合的,配合间隙是多少,在这个的前提下,前段有没有设置可调装置,有没有打表?

网友B:
同轴度不理想是和你设计的相差多吗?设计上为保证同轴度怎么考虑的轴承精度、零件的制造精度、零部件间的配合公差等?

网友:
想保证同轴度的话得做个刚性的工装辅助装配,装配时还得用千分表测量,用塞尺去测间隙,垫铜皮

如果你这个机构对同轴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换个对同轴度不高的联轴器类型就行了

网友C:
谁跟谁的同心?
绿色的夹头,内外圆同心?那是加工精度保证的。
伺服电机和花键轴同心?本身就用了两组联轴器,设计时就考虑了不同心啊!否则不是可以用刚性联轴器了!
精度要求高,零件加工精度、装配基准、打表等都少不得。

网友D:
看图就是打螺丝的样子 ,要那么高同心度干嘛?目测1mm+问题不大

网友:
静观高人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你的轴承和配合,是不是高精度的轴承,轴承内外是怎么配合的,配合间隙是多少,在这个的前提下,前段 ...

轴承是普通级别的轴承,游隙是3u~18u ;轴承外圈采用间隙配合H7g6;轴承内端采用紧配合;现在打表时滚珠花键同轴度在0.06mm ,批头端同轴度在0.24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轴度不理想是和你设计的相差多吗?设计上为保证同轴度怎么考虑的轴承精度、零件的制造精度、零部件间的配 ...

是的;同理论上相差有点多;理论上轴承游隙3u~18u双轴承的组合;算上加工误差后;滚珠花键输出轴同轴度应该在0.02~0.03mm ;实际上是0.06mm ;批头端同轴度差的就更离谱了直接到了0.24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轴度不理想是和你设计的相差多吗?设计上为保证同轴度怎么考虑的轴承精度、零件的制造精度、零部件间的配 ...

目前联轴器是采用膜片式联轴器;主要就是防止电机输出端装配过程中同轴不好影响轴承端同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跟谁的同心?
绿色的夹头,内外圆同心?那是加工精度保证的。
伺服电机和花键轴同心?本身就用了两组联 ...

理想的结构是滚珠花键,轴承中心,批头中心同轴度在0.05mm以内;轴承游隙是3u~18u;昨天打表发现滚珠花键轴跳动在0.06mm,批头端跳动在0.24mm;
两组联轴器是想减小电机,扭力传感器部分按照的不同心,在由双轴承进行纠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图就是打螺丝的样子 ,要那么高同心度干嘛?目测1mm+问题不大

是的;类似螺丝批;但是螺丝批是批头进入螺丝后直接通过扭力换锁紧螺丝;这个的功能是通过我上面测试相关模组的离职转换成角度后,下端自己搭的模组进行旋转调节相应的角度;这个过程中批头第一次是有视觉引导的;第二次放上产品后相机拍不到批头,需要进行盲插了;所以同轴要求比较高的

网友E:
电机安装座和轴的安装板有没有销钉定位保证直线度、

网友B:
我个人感觉,零件较多加工公差放的有点宽造成累计误差较大,再有感觉钢性有点不足。

楼主(2021-09-16):
引用 网友E:
电机安装座和轴的安装板有没有销钉定位保证直线度、

有的;这个后来分析是由于前端悬臂将后端同轴度放大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感觉,零件较多加工公差放的有点宽造成累计误差较大,再有感觉钢性有点不足。

刚性还好;公差比较下。加工有一点点超差,特采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