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巧妙的叠放机构

楼主(2021-08-14):
分享一个巧妙的层叠放置架;

如图共三层,在不放产品的时间自由状态如下;

这个状态是靠这个相似回旋镖一样零件的自重实现的;

该相邻蓝色的块子是尼龙做的,防止划伤产品;

当第一层放入产品后(类似我手扶状态),产品的重量会把回旋镖零件压住翘起,这时会顶起第二层回旋镖零件微微翘起,这样第二层突出一点便于产品放入搭接;

当第二层放入产品后,又会把第三层回旋镖零件微微顶起,便于放第三层产品;

该机构巧妙之处在于,零件回旋镖零件的特殊结构和重量,实现产品取放时自适应状态;而且定位销的设置位置也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

可惜没有数模,要不就分享给大家了;

也可以模仿图片自己设计。。。

网友A:
不知道放啥的,看这大小 成本不低

网友:
利用机构可以方便实现垂直逐层自动放置。

网友:
好像是啊,放最后一层后,倒数第二层就出来了,接着放倒数二层,然后倒数三层又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放啥的,看这大小 成本不低

lz能放一下工件的照片吗

网友:
这个想法真棒,有点疑问,放第一层的时候是不是有点不大方便

网友:
见过类似机构的应用

网友:
这种结构,在缓存器具或转运器具上挺常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没搞错的话,这种是产品时从下网上输送的。每一层都会把其他层顶起来一层。非标上这种机构很常见。一 ...

你说的情况不需要一层层的腿吧

网友:
非常好的思路,感谢分享

网友C:
问题是为什么搞这么复杂,直接将尼龙零件水平固定不动,物品逐层插入不可以吗?楼主还是没讲清楚最根本的点

网友:
我发现很多人是蓝绿不分的,您这个明显是绿色的尼龙块吧。
我刚到公司的时候,很多人把蓝色的塑料袋叫绿色的塑料袋,跟您这个可能有点相同的原因吧。

网友(点评):
蓝绿色盲呗

网友:
14 16不错

网友:
汽车厂料架,比如侧围,翼子板总成,顶盖等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为什么搞这么复杂,直接将尼龙零件水平固定不动,物品逐层插入不可以吗?楼主还是没讲清楚最根本的点

呵呵了,怎么插,人搬着插啊?要几个人插?用的时候再派几个人抬出来啊?多思考再问

网友E:
记得misumi设计库里面有这样的,原理一模一样。

不明白摆杆上的白色是镂空的吗,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记得misumi设计库里面有这样的,原理一模一样。

不明白摆杆上的白色是镂空的吗,什么作用。

马赛克

网友:
简单好用,学习一下

网友:
增加了,放置物料时的自由度。

网友:
秒啊妙啊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F:
最近跟这个机构有仇,2个星期不到 看到第三次了,唯一的缺点 就是接触面太少了

网友:
学到了,谢谢,还有就是我的眼睛应该是有毛病了(开个玩笑

网友:
奇思妙想!!!

网友:
经典结构,

网友:
楼主有正面和放置物品的照片么,讲的主要是上下,放置时左右同步么。左右不同步放东西时得要两人同时操作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近跟这个机构有仇,2个星期不到 看到第三次了,唯一的缺点 就是接触面太少了

能放点工件的照片看看么

网友:
我是来找茬的,哈哈,这哪是蓝色啊@远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呵呵了,怎么插,人搬着插啊?要几个人插?用的时候再派几个人抬出来啊?多思考再问

目前状态下怎么放?不是人搬着放?放平了跟竖起来分别用几个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目前状态下怎么放?不是人搬着放?放平了跟竖起来分别用几个人?

现在这种形式可以一个个用葫芦从上往下吊装放,你做成固定水平的一个从侧面往里插啊???吊装工装都干涉,你没见过。。。

网友:
谢谢分享,不错的设计,不过静止状态另外一边空间占用过大,如果能解决那就更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这种形式可以一个个用葫芦从上往下吊装放,你做成固定水平的一个从侧面往里插啊???吊装工装都干涉 ...

首先,楼主没有说明物件是如何放的,没有说明物件的形状,尺寸。其次如果像你说的从上往下放,先放最下面一个?上层的回旋镖不干涉?我是没见过,首先是楼主也没说明白,就此质疑一下怎么了,再说你认为的就一定对吗....

网友:
这个思路值得借鉴

网友:
这难道不占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楼主没有说明物件是如何放的,没有说明物件的形状,尺寸。其次如果像你说的从上往下放,先放最下面 ...

你仔细看看第一张图片放第一个工件回旋镖会不会干涉。。。抬杠运动员

网友:
设计比较巧妙,厉害

网友:
很不错的思路,点赞

网友(2021-09-14):
这是很常见的小机构了,汽车厂里的自动放料料架都是这样的

网友:
为了方便   竖直   放置产品吗?上层不会阻挡下层的放置,还能在下层放置完成后,使上一层处于可放置状态。没见到实际工况,不甚了解。不过装配现场的物料可以考虑做这种置物架,便于吊装。

网友:
弱弱的问句,这样搞,是不是限定了我存取顺序,假如我三层堆好了,我横移取走了最下面的那一层物品(别问我为啥横移,问就是人自己搬),那么我想要再次人工堆放这一层是不是只能够一边把杆压下来一边插进去。别说我抬杠,我只是问下这种设计会限制存取顺序,没有办法直接取最下层物品,或是即使取了,也没办法再次堆上去?若是有方法能否小弟我解释下,有点想用,但是没想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放啥的,看这大小 成本不低

材料成本占了大头,不过确实很巧妙,不同工况下的不同设计

网友(2021-10-25):
米思米实用案例上面有类似的模型

网友(2022-05-23):
七年前用过同样的设计原理,垂直取放,汽车零部件种的门板类钣金经常用

网友(2022-10-31):
类似止回机构哦,确实蛮好用的,成本能控制的很好的同时,也能达到满意的效果

网友:
为什么称为:数模

网友:
有些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