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3.5T链条输送线 用12A双排链条线可以?有参考的同行?

楼主(2021-08-14):
负载3.5T 纸管 三列 链条机 L2350*2800*H450  用12A双排链条 与1.5KW    速比51.31 这样的方案可行?

11

11

11

11

22

22

33

33

楼主:
是经验吗?

网友:
条件不是很充足

1:实际工况使用速度 还有启动时间 和加减速时间

2:负载时 支撑布局

3:定位精度

这些重载运输 需要进行计算,从整体结构再到细节需要力学计算

网友A:
看看链条计算,在考虑冲击,以及设备可能出现的最不利情况,不是说只按3.5吨就可以

网友B:
你知道启动是加速吧,所以匀速运行时根本不需要多少力,然而从静止到匀速的加速才是最需要计算的,然而你恰恰缺了关于启动加速需要的时间

网友C:
我做过这种类似的重载链条输送机,当时设计的负载是3t,用的是3kw的皖南电机,减速比忘了,用的是12A-2双排链,四根链条驱动的,楼主这是三根链条。而且1.5kw电机似乎不太够,有个同事做过重载,用的1.5kw,经常出现带不动的情况。

网友C:
我自己计算的,选用3kw电机有点儿大,但是小一号的皖南电机又不够,所以选3kw的

网友:
楼主这不行的,电机功率小,链条也不行。给你个我做重载链条输送机做参考:设计负载3t,用的是3kw的皖南电机,四条12A-2的双排链驱动的。你可以计算下,1.5kw功率肯定不够的。

网友:
这种输送机我这都是只用于运空托盘或者轻载,重载的都是用双链轮滚筒输送

网友:
会不会动力有点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过这种类似的重载链条输送机,当时设计的负载是3t,用的是3kw的皖南电机,减速比忘了,用的是12A-2双排 ...

计算出来的结果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链条计算,在考虑冲击,以及设备可能出现的最不利情况,不是说只按3.5吨就可以

速度 0.2M/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启动是加速吧,所以匀速运行时根本不需要多少力,然而从静止到匀速的加速才是最需要计算的,然而你恰 ...

启动没有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计算的,选用3kw电机有点儿大,但是小一号的皖南电机又不够,所以选3kw的

可以给我看看案列?谢谢了  我这边数量有点大,操心

网友:
你要看啥案例?我不是已经把我的案例介绍给你了吗?你可以加我微信,15189755152,截点儿图给你看看

楼主:
好的  加你了

网友(2022-03-10):
按你的条件10W也行,因为你没说多大的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