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两种软件正反刀加工内槽方法

楼主(2021-08-15):
图中划圈部分是需要加工的内槽,平槽刀无法加工,但是可以粗车,关于精车内槽使用了两种软件出刀路,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图纸,圈中部分需要加工,可能是安装特殊形状的密封垫需要吧

Mastercam 2017车床的加工刀路及设置

UG编程刀路

网友A:
其实比较关键的应该是刀具吧,这个有成型刀么?

网友B:
其实我想学习一下,里面的那些尺寸到时候成品出来要怎么检测是否OK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比较关键的应该是刀具吧,这个有成型刀么?

成型刀有是有,就是价格比较贵,另外,全接触切削会增加切削阻力,刀具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想学习一下,里面的那些尺寸到时候成品出来要怎么检测是否OK勒

切开,投影仪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型刀有是有,就是价格比较贵,另外,全接触切削会增加切削阻力,刀具不耐用

只是成形刀快捷,你这个用的是什么刀?一般槽刀似乎不适用啊

网友C:
这个槽我在8年前遇到过,是电力开关里的触头,跟你这个形状一样。当时我是用平槽刀开粗,再用小号的成型刀,沿着外形精车一下。刀路用mc编的,小号成型刀在软件里自定义的,自己画的刀头形状,软件按我画的形状计算刀路。

网友:
|panyuhao发表于 08-20 10:15这个槽我在8年前遇到过,是电力开关里的触头,跟你这个形状一样。当时我是用平槽刀开粗,再用小号的成型刀,沿着外形精车一下。刀路用mc编的,小号成型刀在软件里自定义的,自己画的刀头形状,软件按我画的形状计算刀路。
后来槽底的尖角增加了R3的圆角,增加之后形状几乎没有变化,我把精车刀改用R2圆弧刀了,车的更漂亮了

网友:
|panyuhao发表于 08-20 10:15这个槽我在8年前遇到过,是电力开关里的触头,跟你这个形状一样。当时我是用平槽刀开粗,再用小号的成型刀,沿着外形精车一下。刀路用mc编的,小号成型刀在软件里自定义的,自己画的刀头形状,软件按我画的形状计算刀路。
如果楼主这个件是紫铜的,那跟我之前的东西应用是一样的,槽应该是配一种弹簧的,这种形状增加接触面积,槽底的尖角也可以增加R3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槽我在8年前遇到过,是电力开关里的触头,跟你这个形状一样。当时我是用平槽刀开粗,再用小号的成型刀 ...

是的,粗车内槽,然后再小成型刀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