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轴承刷新了我对滚动轴承的认知

楼主(2021-08-15):
    今天看到一咨询:7月,国内华北某大型钢厂计划对其运转十年有余的300吨转炉进行检修并对驱动减速机侧的耳轴轴承(外径尺寸达到1850mm,总质量超过5吨)予以更换。耳轴部位轴承原装设计采用一体式调心滚子轴承,对该轴承进行更换,需先将包含驱动大齿轮和部分减速机拆卸后方可实施。但耳轴轴承安装位置空间狭小,周边部件数量多且质量大,拆卸与移动较为困难。更换耳轴轴承整体工程量大、难度高、耗时长,造成客户停机损失巨大。因此,转炉设计单位借鉴国外的成功案例,选择NSK剖分式调心滚子轴承作为替换件。
划重点:剖分式调心滚子轴承
楼主的认知里只有滑动轴承可剖分,万万没想到滚动轴承也有剖分式的

从大到小型号还挺全。

网友:
这轴承好大,小了就不行了

网友(点评):
直径从小到大都有型号

网友(点评):
最小55啊 十几的不是没了么

网友:
很早就见过,保持器是尼龙的,展开,套在轴上,重新变成圆的,只有一个接缝!

网友:
剖分式轴承在矿山机械,冶金机械和大型,重型机械上用的比较多。

剖分式主要承受径向载荷,用于圆柱孔和圆锥孔的调心滚子轴承和调心球轴承。
由于承受的负荷不同,密封形式不同,而具有良好的导热性,安装,拆卸也方便。

网友:
看到了焊补耳轴的视频,不了解冶金的小伙伴是想象不出这种困难的。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A:
不知道和同型号的整体轴承来比较,价格大概是几倍?

网友:
学习了 第一次见

网友:
轴密封件还有剖分式的呢。。。

网友B(2021-09-26):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和同型号的整体轴承来比较,价格大概是几倍?

常规2倍左右,主要还得看尺寸和数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常规2倍左右,主要还得看尺寸和数量

,谢啦。
特定地方使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
长姿势了,真的想都不敢想,隔行如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