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的标注供应商看不懂

楼主(2021-08-16):
你们呢

楼主:
实物长这样的

楼主:
两种画法,一个是直接倒角45度,一个是放样切除加镜像,我用了第二种

网友:
我感觉能看懂,一个斜倒角

网友:
看懂是能看懂,你V槽底部不应该是圆角么?

网友:
你45°是倒13的还是倒15后切出2mm?

网友:
如果按图纸要求,底部尖端不太好加工啊
是不是应该有个过渡圆角啥的?

网友A:
不是供应商看不懂,可能是不想做,本来X元可以做,一定要按图做就变成2X,怕你接受不了

网友(点评):
X元 2X?2倍价格的意思吗

网友:
我感觉这样画不够完美,这只能表明两条边交点处的倒角尺寸,此处的角度45度,那么两条边的角度就不是45度了,不过我想你的意思应该是两条边上的倒角是45度吧?建议做个垂直于边的局部剖视图,另外请教一下,这种结构怎么加工出来?

网友(点评):
我也不知道怎么加工的

网友:
像是测轴跳动的V型槽

网友:
加个三维的图啊,可以省很多口舌

网友:
我和加工商一个水平,看的我都懵了,本来觉得你标注没毛病,只是倒角好像不好加工出来,结果你放个图出来是个钣金件,剖视图15厚又是啥?

网友:
详阅7楼

网友:
把三维也给供应商不就得了。

网友:
我会标45°倒角留宽2mm

网友(点评):
关键是楼主倒角不是45度

网友:
这图看的懂,不过V形尺寸标注标封闭了,判断不了哪里是基准。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是小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供应商看不懂,可能是不想做,本来X元可以做,一定要按图做就变成2X,怕你接受不了

是的,V槽的清角要打电火花

网友(点评):
是UPVC的材质

网友:
UPVc 材质。那么那个45° 斜度 咋搞呢?

网友:
这个地方表达的问题。

网友:
我以为是把刀

网友(点评):
我也以为是把刀!!!

网友B:
图纸我一眼都看懂了,不过我对加工不熟悉

网友(点评):
说说看,斜边倒角多少度

网友C:
你标注有问题啊,240、120、90°,属于封闭尺寸了。

网友(点评):
90度这个应该不算吧

网友:
稍微复杂一点的零件,我都给三维图,二维图里面也给个倾斜的视角。

网友:
底端顶尖变成圆弧就可以加工得出来了

网友:
整个斜面过去  再切2个的边吧

网友:
做深啦?  120深     这都200了吧 ?

网友:
支持部分人的看法,不是图纸看不懂,是这活接了烫手。本来报价是有利润吃个汉堡的,按照图纸来做底裤都要赔上

网友D:
你的图真的不容易看懂的,容易给人误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图真的不容易看懂的,容易给人误解

为什么会变成54度啊

网友(点评):
前边的评论你就没有认真看

网友:
是差了一个尺寸

网友(点评):
是哪个尺寸

网友(点评):
是哪个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标注有问题啊,240、120、90°,属于封闭尺寸了。

哈哈哈,只要两个尺寸就可以了画出来了,剩下的那个尺寸,加括号

网友:
出图还有不用给3D图吗

网友:
能猜个大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变成54度啊

看你的意思,你是想实际倒角为45度,那你这个图本身就是错的,不怪别人说看不懂哦
尖角处角度和倒角角度不可能同时是45度的,你自己三维里画一下就知道了,除非尖角处改成圆角

网友(点评):
的确不是45度 圆角你是直接倒圆角就行了嘛

网友:
就那个45度看不懂。。。。如果确实要求那条边是45度,那么斜着的那两条边的倒角就需要计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我一眼都看懂了,不过我对加工不熟悉

15mm的板材,倒角13*45°剩余2mm,你个傻2

网友:
这个图简单,看得懂意思即可!

网友:
直接注塑的?

网友(点评):
应该是加工的 注塑还要模具

网友:
好像是量水堰板

网友(点评):
对 是水堰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