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剖视图剖切线不完全剖切模型

楼主(2021-08-16):
这个是我做好的剖视图,剖切线没有完全贯穿横梁,软件没有提示,是完全可以的;
可是到了下面这个文件,我按上面那个文件方式做剖视图,软件就提示没有完全剖切模型,

剖切线必须完全贯穿横梁才行;什么原因呢?
为什么两个文件一个可以做,一个不行?

楼主:
找到原因了,把部分剖面打勾就可以了

网友A:
局部剖切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局部剖切的原因吧

上面不是说了吗?部分剖面打勾就可以了

网友:
剖切没有设置好

网友(2022-12-30):
查看提示错误的零件是不是有面缺失,有缺失的话,编辑特征后确认,即可解决由零件问题引发的剖切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