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格莱圈的密封效果怎么样

楼主(2021-08-16):
这种密封圈能不能用于泵轴上面,有人使用过吗

网友:
之前在泵轴上做个测试,效果不是很好. 主要是我的工况是24小时运转,0.8MPA 左右,一段时间后就会泄露。

网友(点评):
谢谢答复,我这个运行时间没那么久,现在用的是油封,常常有漏的情况。

网友:
不好,那个主要是用在滑动密封和低速旋转密封上的

网友(点评):
谢谢答复,没用过这个密封,来请教下

网友:
压力合适进口的还是不错的,多设置两道效果更好。

网友(点评):
还是加工个试试看效果

网友A:
有没有实物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实物图片?

这种,用于活塞的比较多,看到有旋转用的,所以问下有没有用过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用于活塞的比较多,看到有旋转用的,所以问下有没有用过的

用过,每秒1转,4个并用,中间封水,<1Mpa,24小时工作,6个月更换一次

网友(2021-09-17):
引用 网友B:
用过,每秒1转,4个并用,中间封水,<1Mpa,24小时工作,6个月更换一次

用过派克的吗?我们给白云泵业供货,没发现有这样的问题,需要可以找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用于活塞的比较多,看到有旋转用的,所以问下有没有用过的

我们公司测试过,每秒1m的转速,密封效果超级好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1033726-1-1.html
这个保护器哪里有

lz这个直流电机是无刷电机?

网友(2021-10-26):
格兰圈一般用在油缸或气缸上的,轴向伸缩。泵上的话,最理相的还是用机械密封

网友(2022-03-26):
转速高了,要用专用高速密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