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不能阵列组合特征

楼主(2021-08-16):
如图
沟槽是组合特征抠出来的,想阵列一圈,但是操作不允许。
什么缘故?

网友A:
试试从特征树里面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从特征树里面选

试过了,也不行。

网友:
把这个特征独立了试试

网友:
转中间格式,然后打开,阵列面

网友:
因为组合功能不叫特征,是特征的工具,所以做特征阵列时程序不承认组合功能是特征,所以就是不行。
而且你这也怪,组合功能多用于将多实体零件变成单一实体,哪有用于阵列的,我用十多年也没遇到过你这种操作法

网友:
根据赛博坦星球的现行法律,变形金刚不允许量产,抱歉。

网友:
组合不只是增加,还可以切除等等
建议你先将实体按要求阵列后,再进行组合操作。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这个整列估计不能是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