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Mn材质裂纹

楼主(2021-08-16):
65Mn 钢材直接从钢厂买来,厚度2.4mm ,经过折弯厚出现裂纹,请教各位懂65Mn 材料大神,在折弯前进行怎样热处理后,折弯不会出现裂纹

网友:
换个其他材料试试?SPCC?

网友:
估计是弯曲半径对65Mn来说太小了。

网友:
钢板折弯产生裂纹的原因很多,65Mn是否含有夹杂物,折弯圆角,折弯处是否有毛刺或应力集中?

折弯前是否进行预热或者贝氏体等温淬回火处理?

网友:
烧红了弯。

网友:
退火处理.
哦哦,你的好像是激光切的,怪不得

网友A:
下料的时候换个纹向,如果眼力看不出来,就垂直于目前的方向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料的时候换个纹向,如果眼力看不出来,就垂直于目前的方向试试

他这个纵横都有折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纵横都有折弯

看到了,谢谢,我以为是两个件,原来是个整体

网友:
这个料一般退火也不行,球化退火可以试试。还是推荐红弯,也可感应加热。

网友:
看样子,感觉材料延展性不足呀!

网友:
材料下料方法?退火做了吗?

补充内容 (2021-8-24 10:51):
退火

网友:
变形量这么大,退火作用不大,正确方法是红弯。

网友:
折弯前做一个退火就好了,明显是冷加工造成的

网友(2022-03-03):
你好,还需要材料可以找咨询!15001812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