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承受大扭矩的轴的材质?

楼主(2021-08-16):
话说这是一个销轴只承受扭矩,而且是较大扭矩,很少承受弯矩,这种情况下选用什么材质高?谢谢!

网友:
GCr15+碳氮共渗?

网友A:
话说45#最好不行就加粗

网友:
有钱就用潜艇的驱动轴,没钱就用3#的办法

网友B:
根据轴传递的功率和转速,计算轴传递的扭矩,再根据下面公式初步估算出轴的最小轴径,再根据轴上其他载荷进行验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话说45#最好不行就加粗

四月份搞了一个半吨的轴,装的时候费了老大劲,没被车间刁报废了。

网友:
40Cr   粗的用42CrMo..........

网友:
同意3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月份搞了一个半吨的轴,装的时候费了老大劲,没被车间刁报废了。

换别的材料重量比45#低不了多少,价格高好多。嫌重可以做成空心轴,轴中心不承受扭矩。

网友(点评):
悬臂结构,没法用空心的。粗的地方装轴承近三百毫米,最外端挑着工件的才一百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四月份搞了一个半吨的轴,装的时候费了老大劲,没被车间刁报废了。

所以有的时候设计出来的物料要跟车间的师傅沟通,或许他们会给出更高的意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四月份搞了一个半吨的轴,装的时候费了老大劲,没被车间刁报废了。

,同感,遇到大东西,最害怕遭师傅日诀。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同感,遇到大东西,最害怕遭师傅日诀。

好在我多次强调没医保的,你们不要打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在我多次强调没医保的,你们不要打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在我多次强调没医保的,你们不要打我。

你没去说脱口秀,是有点屈才了

网友:
省小钱花大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有的时候设计出来的物料要跟车间的师傅沟通,或许他们会给出更高的意见。

试做的新产品,车间更没底。我们只能往保守的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轴传递的功率和转速,计算轴传递的扭矩,再根据下面公式初步估算出轴的最小轴径,再根据轴上其他载荷进 ...

求书名

网友:
机械设计教材上就有,需要自己整理,汇总思路。用思维导图把计算过程写出来,永远忘不掉。

网友:
只传递扭矩的话轴完全可以做成空心的,具体多粗多厚的可以参考材料力学里面的相关设计计算,材料材质里面也有参考

网友:
这种轴的转动不能选太硬的,40Cr调质比较合适。。。

网友:
销轴一般是粗配合用的,一般主要是抗剪,很少承受扭矩,抗扭要做强度校核

网友:
只要空心的就好,
不发表其他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