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两位三通阀

楼主(2021-08-17):
做一套供水系统,两级泵。一级泵扬程剩10米左右,流量100l/min,至二级泵设计增设两位三通阀电控阀,寻反应快,无泄露,小型化,管路阻力小的电动(电磁)两位三通阀。
请业内朋友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
建议你找三通电动阀,可靠性高,控制方便。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8-17 12:45建议你找三通电动阀,可靠性高,控制方便。
昀姐,我这有备选的两种阀的方案,一是电磁阀,二是电动球阀。逐渐了解,电磁阀行为使用条件比较苛刻,方案被淘汰了。目前只有电动球阀了,目前不知道具体性能,和具体的适配情况,想有业内朋友指导一下。

网友A:
这是电磁阀片吗?

楼主(2021-12-27):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磁阀片吗?

不是阀片的,找的电动球阀,时间稍长但满足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