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自由度机械臂载荷问题

楼主(2021-08-17):
六自由度机械臂载荷问题,在伸出最长时候应该承受载荷最小,不可能是个固定值,但是样本里只有最大载荷,和额定载荷。
1.还有他的工作范围图,为什么不是对称的,转过去的不就是一样吗,底座能360度旋转。
2.Lxy与Lz是什么意思,见图。
3.给的工作范围图是侧视图,俯视图的工作范围呢?

网友:
俯视图 不就是侧视图最大半径画个圆

网友:
Lxy与Lz是末端负载质心坐标系相对于末端法兰工具坐标系的偏移距离;
Lxy:是x,y两个方向的合位移;
Lz:是z方向的位移;

网友:
关于机械臂的负载,本身也是一个相对的参考值,不要单纯看这个表来选型。这个图表只能表达的是一个质心分布的较为理想状态,但实际使用时,会根据你的负载夹具形状、尺寸有很大影响,实际上以我的经验,质心还不是最好的总结,更受“负载”转动惯量的影响,一般机械臂的技术参数也会附有4、5、6关节所能加载的惯性力矩,这个参数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另外,你所说的各轴伸直的情况,确实是负载能力最低的,一般情况下,不太会用到这种姿态,确实要用到这种姿态,还带了这个图表所述的最大负载,可能你需要手动降速,或者某些机械臂公司,会内置了一定的负载辨识与瞬态PID调节与动力学变速功能。所以最终的实际表现,应该是,你可以在这样的姿态下挂最大负载,也是100%的速度在跑,但实际的节拍会比你在其他姿态下挂小负载的时候慢了较多!

网友:
通常情况是伸出去越远,负载力会越小了!

网友:
机器人的额定负载,就是在允许的任何工况下都能达到的负载。放心的用 没问题的。
即23456全部伸直的情况。
如果你的工作过程中,没有出现伸直的情况,建议仍然按额定负载选用。不要超过额定负载。超过额定负载,机器人的寿命会有降低的。
我说是经验你可能不信,碰到这种情况的多了,5年以后的机器人234轴通常故障较多,大部分这样的机器人,手爪都超重了。
负载有很多影响因素,机器人厂家也是经过试验跑合经过验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