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焊件轮廓库

楼主(2021-08-17):
请问哪位有solidworks焊件轮廓库,我只要用铝型材

网友:
某些大型的型材商有自己的sw插件,可以通过草图生成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十分感谢

网友:
有这种插件,可以直接调出来选用的!

网友(2021-09-26):
今天跟电脑过节,期望跟sw团圆。

网友(2022-01-19):
引用 网友A:
。。。。。。。。

这是201几版本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