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钻的孔需要标定义尺寸吗?

楼主(2021-08-17):
两个零件分别属于两个部件,用螺栓连接,
图纸写根据与之配钻,这样还要标孔距吗?

网友:
标注为参考尺寸

网友:
需要标注,同时在旁边注明“与*图纸的*视图上*孔配作”。

网友:
有标注配做就可以了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8-17 20:41有标注配做就可以了
对呀我也是这样想的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8-17 18:56需要标注,同时在旁边注明“与*图纸的*视图上*孔配作”。
既然配作,标尺寸的意义何在?

网友(点评):
对于做工艺的人来说,需要这个尺寸,看看配作的时候有没有加工干涉

网友A:
配做你总要有一个是提前做好的吧。

网友:
定位锥销都是配作的,必须将上面一个零件的孔预先打好,这个孔是要标尺寸的,下面的零件孔是不标位置尺寸的,可指出该处孔配作,钻工就不会打这个孔了

楼主:
|风刃发表于 08-17 22:49定位锥销都是配作的,必须将上面一个零件的孔预先打好,这个孔是要标尺寸的,下面的零件孔是不标位置尺寸的,可指出该处孔配作,钻工就不会打这个孔了
作为样板那个零件当然标了,
我说的是后来需要配作的那个,不用标孔距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作为样板那个零件当然标了,
我说的是后来需要配作的那个,不用标孔距吧??

需要标注,作为质量检验的依据。

网友:
既然是配作,被配作的既没有必要标注尺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标注,作为质量检验的依据。

依据是什么呢?

网友:
二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做你总要有一个是提前做好的吧。

这样的造型,红色和绿色分别是两个组件,均为焊接件;
绿色部件板上的螺栓孔随红色部件螺栓孔配钻,
但是如果红色底板已经焊接好了,是不是就难以实现配钻了?
因为此时用钻头已经无法通过红色部件的底板来加工绿色部件的螺栓孔了,
要配钻就得在红色部件底板还没有焊接之前来加工绿色底板的螺栓孔?
厂里又不是同时制作绿色和红色部件,即便是同时制作,也不一定是一个人做,难免有考虑不周的地方,
红色部件如果先做好了……那么绿色部件就无法配钻了吧?

网友:
参考尺寸最好写一下,“与??图纸上的**孔配作”也写上,
这样比较清楚明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作为样板那个零件当然标了,
我说的是后来需要配作的那个,不用标孔距吧??

尺寸还是需要标的,旁边再加上配做就好了,但是很多干活不细致的都是看看尺寸不会真配做的,如果刚好那就是他侥幸,如果出现问题他就会说我配做了,现在出现问题那可能是钻孔时偏了。

网友D:
礼多人不怪!标注了总是比没标注好。就像有人嫌弃“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殊不知有人经常放屁的时候会崩出点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礼多人不怪!标注了总是比没标注好。就像有人嫌弃“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殊不知有人经常放屁的时候会 ...

因为参照的那个部件是别人做,如果我这个图标孔距了,别人的那个图纸变更了,我也要跟着改;感觉有点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尺寸还是需要标的,旁边再加上配做就好了,但是很多干活不细致的都是看看尺寸不会真配做的,如果刚好那就 ...

精度要求不高的螺栓孔到底有没有必要配钻?
都按尺寸分别钻孔,好像也不会装不上吧?
比如孔距400,误差难道能有1毫米?

网友:
你们公司的不知道,我们公司的精度都是很愁人的,带公差的啥时候也没准过,基本上都得给放大1mm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