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调质料

楼主(2021-08-17):
现在切成磨具了,还要淬火和回火,硬度要求50度左右
怎么搞,拜托啦

网友:
45钢不宜淬火,易开裂

网友:
换材料 45号钢不行

网友:
45热处理到50度很脆,不太适合

网友:
一般45#钢是调质+表面淬火获得表面高硬度和心部韧性,调质830度保温约15分钟,水冷淬火,然后600度回火保温约1小时
调质后在进行高频表面淬火(约5~10秒,890度)

网友:
这个45号钢不够硬,建议用Cr12MoV真空淬火到最硬!

网友:
建议中频淬火。。。。。。

网友:
这个材料用水淬火硬度大概就在45-53左右,回火后硬度符合就可以用。如果用无机水介质做淬火的话,硬度可以到55-60,充分回火后就能使用,机械性能非常秀。这是实干做出来的。我曾经用45钢代替工具钢制作五金工具,也代替渗碳钢做齿轮,就看你用什么工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