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同一要素的两个形位公差如何放在一起?

楼主(2021-08-18):
这个是我手工拖动的,貌似没有磁吸功能,到底能不能自动贴在一起?

网友A:
可以的,输入形位公差的时候,在那个对话框,一次可以填两种形位公差,这样子就会贴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输入形位公差的时候,在那个对话框,一次可以填两种形位公差,这样子就会贴一起了

谢谢大神,膜拜

网友:
借楼问问,类似叠加的怎么调整上下顺序。。。

网友(点评):
楼上截图里面重新编辑,垂直度和平行度互换啊

网友(点评):
我是指有没有类似上下拖动的

网友B:
你们为啥回答的那么详细呢

网友(点评):
一图抵千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咩

问题来了,加完了两个,万一想去掉怎么没有删除?

网友(点评):
不需要的在形位公差里选择最后一个空图标就自动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为啥回答的那么详细呢

我还能高速你最多两层

网友:
先增加一个,引出直线箭头,再插入另一个对话框!

网友D(2023-09-14):
引用 网友C:
这种咩

2023版的怎么不行,是这样的,那下面3个组合都是灰色的点不了

网友(2025-05-13):
引用 网友D:
2023版的怎么不行,是这样的,那下面3个组合都是灰色的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