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解里的倒角标注能不能放到工具栏?

楼主(2021-08-18):
(图片)

网友:
放那也没啥意义,为了避免和加工人员扯皮,除了45度倒角,标个 C xx外,其他角度倒角都要分开标,标个角度+标个长度。

网友:
可以。
工具-自定义-命令-“尺寸/几何关系”
找到“倒角尺寸”图标,点击拖动放置到工具栏即可。

网友A:
箭头所指之处不是工具栏,不能放那

楼主:
谢谢,原来单独把注解里面的尺寸标注放在这了,我开始在工具和注解里找,没有找到;
另外这个命令能不能添加到弹出的工具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箭头所指之处不是工具栏,不能放那

嗯,我画错了,是再往左一点放在端点处理那里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设置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