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配钻的问题

楼主(2021-08-18):
这样的造型,红色和绿色分别是两个组件,均为焊接件;
绿色部件板上的螺栓孔随红色部件螺栓孔配钻,
但是如果红色底板已经焊接好了,是不是就难以实现配钻了?
因为此时用钻头已经无法通过红色部件的底板来加工绿色部件的螺栓孔了,
要配钻就得在红色部件底板还没有焊接之前来加工绿色底板的螺栓孔?
厂里又不是同时制作绿色和红色部件,即便是同时制作,也不一定是一个人做,难免有考虑不周的地方,
红色部件如果先做好了……那么绿色部件就无法配钻了吧?

网友A:
为啥要配钻?焊接以后,打2个定位孔,装上定位销,螺栓一固定,完事儿,这么简单的活,让你搞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配钻?焊接以后,打2个定位孔,装上定位销,螺栓一固定,完事儿,这么简单的活,让你搞这么复杂

如果没有定位销,这个东西是不是没法配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定位销,这个东西是不是没法配钻?

为啥一定要配钻?一般不配钻的啊,要考虑维修性,互换性,比如这个零件坏了,磨损了,那以后更换配件怎么办?两个件都要换?

网友B:
配钻不一定就是红色的按在绿色的上面钻孔,也可以画线啊,也可以测量红色的位置然后再绿色的上面在描上位置。
配钻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红色的在设计图上因为各种因素无法给于准确的位置,或者说位置要求较高,先行加工无法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钻不一定就是红色的按在绿色的上面钻孔,也可以画线啊,也可以测量红色的位置然后再绿色的上面在描上位置 ...

两个都是一个设备的部件,而且是同时设计,不是修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一定要配钻?一般不配钻的啊,要考虑维修性,互换性,比如这个零件坏了,磨损了,那以后更换配件怎么 ...

如果不配钻,一般钻床孔距误差多大?

网友C:
5楼说得很清楚了,配钻是红色组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在绿色组件上的位置,实际位置确定之后进行孔定位,就是孔在绿色的位置,然后再拿绿色去钻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5楼说得很清楚了,配钻是红色组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在绿色组件上的位置,实际位置确定之后进行孔定位, ...

看了手册中关于孔距误差的资料,这个零件的孔比螺栓大2毫米;我现在孔距标尺寸,而且加了孔距公差±0.2,说明了加了一句话,宜与XX件配作;

这样从设计来说应该是没有错误了。

网友D:
这东西就不是配钻的东西啊。精度有要求的左上和右下可以开定位销孔,红色件上开大孔,绿色件上开小孔或者直接开螺孔。如果没有精度要求,直接红色开腰孔,绿色开螺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就不是配钻的东西啊。精度有要求的左上和右下可以开定位销孔,红色件上开大孔,绿色件上开小孔或者直 ...

公司出图习惯都这样写配作,我感觉也没有必要,毕竟不是精密的东西;
我现在已经标了中心距,当然为了万无一失技术说明也加了一句话,宜与XX件配钻;

网友:
这个画线打一下就好了   有难度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了手册中关于孔距误差的资料,这个零件的孔比螺栓大2毫米;我现在孔距标尺寸,而且加了孔距公差±0.2, ...

建议有空多去车间转转,你这孔距公差±0.2会被吊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有空多去车间转转,你这孔距公差±0.2会被吊打的

我们外协,工厂在外地,数控加工孔的话应该没有什么难度吧?

网友(点评):
首先你要设计合理,取合适的精度。即使是数控机床,要达到这精度,直接钻孔也是难达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外协,工厂在外地,数控加工孔的话应该没有什么难度吧?

这个上数控怕是老板家里有稀土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上数控怕是老板家里有稀土矿啊。

不管了,公差给大了万一装不上,设计就得背锅,还是谨慎为妙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管了,公差给大了万一装不上,设计就得背锅,还是谨慎为妙

划线+摇臂钻,1米以内的孔距公差可以做到±0.5。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划线+摇臂钻,1米以内的孔距公差可以做到±0.5。

1毫米可能会出现螺栓装不上的问题,机械设计手册有孔距误差的内容,
不知道大神看了没有?看了的话咱们可以私聊

网友:
引用 楼主:
1毫米可能会出现螺栓装不上的问题,机械设计手册有孔距误差的内容,
不知道大神看了没有?看了的话咱们 ...

装不上是因为光孔给小了,你说了没有精度要求了,干嘛还要给自己添堵呢,16的螺栓,开18的光孔完全没压力啊。就算是完全按照国标的要求去走,划线打孔也没压力,装不上那是砸了老师傅的手艺招牌了。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8-18 17:41
装不上是因为光孔给小了,你说了没有精度要求了,干嘛还要给自己添堵呢,16的螺栓,开18的光孔完全没压力啊。就算是完全按照国标的要求去走,划线打孔也没压力,装不上那是砸了老师傅的手艺招牌了。
因为不是只有两个孔,如果只两个孔那么差1毫米是可以装上的;搞个钢板预先打孔做定位用,然后装配的部件钻孔就用这个模板,也可以,感觉这样可以实现配钻,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不是只有两个孔,如果只两个孔那么差1毫米是可以装上的;搞个钢板预先打孔做定位用,然后装配的部件钻 ...

不要迷恋配钻啊,弄俩定位销,只要定位销尺寸对了,螺栓随便装,不存在装不上的情况

楼主:
|sunbetterwu发表于 08-18 18:49
不要迷恋配钻啊,弄俩定位销,只要定位销尺寸对了,螺栓随便装,不存在装不上的情况

定位销精度比螺栓还高,并不省事

网友:
红色与绿色零件装配好以后再钻孔才叫做配钻,才可以达到要求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8-18 20:33红色与绿色零件装配好以后再钻孔才叫做配钻,才可以达到要求
两个部件的孔,加工时都用一个带孔的模板,这样可以保证精度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出图习惯都这样写配作,我感觉也没有必要,毕竟不是精密的东西;
我现在已经标了中心距,当然为了万 ...

配做这个几个字不是随便写的。只有必要时才能写。比如没有必要时写了,绿件在制作时是可以不做孔的,做绿件的人说有要求配作到组装时做!但到组装时有可能被认为不合格件被拿到现场了,也就是相互联系的件必须有一个上不能做孔,该工人即少干活还可以振振有词技术不让干,配作呀!增加组装工作量,所以配作是非必要不能写滴,否则会乱套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位销精度比螺栓还高,并不省事

定位销孔,你定个位置度φ0.2,螺栓孔你定位置度φ0.5,直径放大1.4mm,不存在装不上的情况

楼主:
|sunbetterwu发表于 08-18 22:58
定位销孔,你定个位置度φ0.2,螺栓孔你定位置度φ0.5,直径放大1.4mm,不存在装不上的情况

我的意思是加定位销并没有使问题变得简单呀

楼主:
|17567410发表于 08-18 20:43
配做这个几个字不是随便写的。只有必要时才能写。比如没有必要时写了,绿件在制作时是可以不做孔的,做绿件的人说有要求配作到组装时做!但到组装时有可能被认为不合格件被拿到现场了,也就是相互联系的件必须有一个上不能做孔,该工人即少干活还可以振振有词技术不让干,配作呀!增加组装工作量,所以配作是非必要不能写滴,否则会乱套啦!

有道理,我个人也是认为没有必要配钻;
我现在定的孔距公差±0.2,这个加工难度不大吧?如果是普通钻床误差有多大?

网友:
没必要配钻。
如果这个支架和对面的另一个支架(猜测对面还有一个支架,要装东西)距离比较远,担心孔对不上,孔的位置无法保证,可以将另外一个支架的孔做成腰形孔,腰型孔两个半圆的中心距可以小一点,比如5毫米或者3毫米,就是小腰孔。现在12厚的板都是激光下料的,甚至20厚的也可以激光下料,做成腰型孔增加不了多少成本。
置于孔的直径比螺栓的外径大的问题,机械设计教科书上早有介绍,D=1.1~1.2*M,即是螺栓公称直径的一点一至一点二倍。也是为了降低成组孔对孔的位置度要求。
如果标注位置度的话,可以标注φ0.3.这样就是正负0.15,我想这个精度,数控扎点是完全没问题的。甚至钳工划线打点,仔细一点也是可以的。

网友F:
孔大一点,有调节余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孔大一点,有调节余地就行了

也行,但是决定权不在我这

网友:
绿色工件先在大概位置打个小点的孔,焊接确定好位置后用手枪钻扩口就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道理,我个人也是认为没有必要配钻;
我现在定的孔距公差±0.2,这个加工难度不大吧?如果是普通钻床误差 ...

技术术语是有定义的,不能随便写!以为写上没毛病,其实是不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技术术语是有定义的,不能随便写!以为写上没毛病,其实是不懂得!

有时候不是我能决定的,领导可能会要求写配作。

楼主:
|水水5发表于 08-19 07:53没必要配钻。

如果这个支架和对面的另一个支架(猜测对面还有一个支架,要装东西)距离比较远,担心孔对不上,孔的位置无法保证,可以将另外一个支架的孔做成腰形孔,腰型孔两个半圆的中心距可以小一点,比如5毫米或者3毫米,就是小腰孔。现在12厚的板都是激光下料的,甚至20厚的也可以激光下料,做成腰型孔增加不了多少成本。

置于孔的直径比螺栓的外径大的问题,机械设计教科书上早有介绍,D=1.1~1.2*M,即是螺栓公称直径的一点一至一点二倍。也是为了降低成组孔对孔的位置度要求。

如果标注位置度的话,可以标注φ0.3.这样就是正负0.15,我想这个精度,数控扎点是完全没问题的。甚至钳工划线打点,仔细一点也是可以的。
主管不同意用长圆孔,哎无奈,多谢热情相助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8-18 13:53这东西就不是配钻的东西啊。精度有要求的左上和右下可以开定位销孔,红色件上开大孔,绿色件上开小孔或者直接开螺孔。如果没有精度要求,直接红色开腰孔,绿色开螺孔。
领导不让开长圆孔,想不到吧

网友H:
焊在一起不会动了,也就省了打孔的麻烦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焊在一起不会动了,也就省了打孔的麻烦了吧

在不同的部件里

网友:
红色组件那里的孔,做成腰型孔,还配个毛线

楼主:
|oh小二发表于 08-31 17:32红色组件那里的孔,做成腰型孔,还配个毛线
领导不同意来长圆孔,你说气不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