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与安装座之间加垫子

楼主(2021-08-18):
最近看到一设备上的两种小电机与安装座之间加了垫子(图纸上写的是 Isolator),不知道是什么材质(橡胶?),请问电机与安装座之间加垫子有什么作用吗(减震?)

网友:
这个是防水的吧

网友A:
百度出来是 绝缘?隔热?减震?我以前没见过

网友B:
看是什么材质的垫子,减震,调整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出来是 绝缘?隔热?减震?我以前没见过

一韩国的设备,我以前也没见过,很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是什么材质的垫子,减震,调整尺寸

设备不在身边,现在也不能确定啥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震~~~~~~···.

很少见这么用,请问是不是有什么场景必须要这么用吗

网友D:
减震 就是这个作用 我司是多用于倒装步进电机后垫于钣金固定件下面,买的都是标准件减震垫(8mm厚 结构跟放大的铜柱类似) 避免电机跟设备主体接触  可有可不有的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减震 就是这个作用 我司是多用于倒装步进电机后垫于钣金固定件下面,买的都是标准件减震垫(8mm厚 结构跟放 ...

啥材质呢?橡胶么?

网友:
从图片上看根本看不出来是啥材质的,减震一般就是硅胶发泡和EPDM发泡的,但是硬度需要你们提供数据。我这经常用EPDM和硅胶,可以联系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少见这么用,请问是不是有什么场景必须要这么用吗

调整减震~~~~~~···.

网友E:
楼主有一个善于发现的眼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一个善于发现的眼睛

嘿嘿

网友:
橡胶材质的,减震用

网友:
可能是密封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减震 就是这个作用 我司是多用于倒装步进电机后垫于钣金固定件下面,买的都是标准件减震垫(8mm厚 结构跟放 ...

实际使用没多大影响,但是对减震效果,减小噪音效果非常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实际使用没多大影响,但是对减震效果,减小噪音效果非常明显

所以可有可无的情况下,我偏向可有

网友G:
减震其次,密封为主。

网友:
减振橡胶垫。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减震其次,密封为主。

密封对象是什么呢

网友H:
是不是小的步进电机,我最近在diy一个电动滑轨,买的42步进电机,看到配件有这个也买了,说是隔震的,但发现装了之后电机轴不够长,后来就没装了,因为电机要低速运行,会有噪音和抖动,后来换了细分256的驱动,没啥事了。

网友(点评):
量大电机轴也给你定做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小的步进电机,我最近在diy一个电动滑轨,买的42步进电机,看到配件有这个也买了,说是隔震的,但发 ...

学习了~步进和伺服都有,功率50W的

网友:
减震、调节位置,多数垫子的作用

网友:
可以考虑增加缓冲垫

网友:
可以试着增加防震垫

网友:
减震、还有起一个完全配合,比较加工时平面也可能出现平行公差的作用

网友:
这个应该是减震垫,电机低速运动时,振动比较大,容易产生共振,异响。

网友:
有可能是密封的,有的电机没密封,加了防止灰尘什么的进到电机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