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龙门式直角坐标机器人Z轴升降部分的有效分析

楼主(2021-08-18):
龙门式直角坐标机器人的Z轴是一套伸缩性型的装置
整体升降有齿轮齿条,而伸缩部分是丝杠
本体采用铝型材框架
那么有限元分析时,静力学分析时需要进行整体分析吗,还是把里面关键部件单独拿出来分析?
那动力学分析的话是按瞬态动力学分析的方式还是谐响应分析方式?也是整体分析?谢谢!

网友:
分析啥啊 打开SW就是干

网友:
静力学分析你关注整体就进行整体分析关心单独零件就对关键部件单独分析。
动力学分析只了解过一点频率相关的内容。

网友A:
从使用角度上考虑,我认为,不一定对啊:
静力分析是考察他的静强度,考察主要受力部件的承载能力,那就把电缸的壳或者电缸那个导轨和型材,拿出来受力分析,抗压 抗拉 屈曲等
动力学分析有频率共振的问题,那要分析谐振  瞬态响应我感觉应该不需要,要是到了要分析瞬态响应的阶段,估计就用不上桁架了。瞬态响应我认为是响应曲线,就是给一个命令,延时多少毫秒执行器开始动作,这个估计也就是毫秒级的。也和传动形式、电气系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使用角度上考虑,我认为,不一定对啊:
静力分析是考察他的静强度,考察主要受力部件的承载能力,那就把 ...

您的意思是静力学单独分析,而动力学通过链接接触,进行多单元的耦合分析?

网友:
你先算下Z轴丝杆的行程及工作时间,然后加速度大概多少。这样静力学动态性能就分析清楚了。然后电机也差不多可以定下来。
接下来就是丝杆精度,丝杆的安装方式,如果是铝合金框架,那精度也就一般般了,也不用预紧啥的了。
有限元分析是好东西,但那要硕博起步,坐上好几年冷板凳才能搞通一种机型。对了,你这个是做实验还是产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静力学单独分析,而动力学通过链接接触,进行多单元的耦合分析?

动力学是频谱分析  忘记模块叫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学是频谱分析  忘记模块叫啥了

是响应谱分析吧
我用的ANSYS workbench

网友B:
你这个都用铝型材了,还谈什么整体分析,连接处你怎么处理?精度肯定不会太高了,另外整体刚性能保证吗?最好用进口高刚性的铝型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都用铝型材了,还谈什么整体分析,连接处你怎么处理?精度肯定不会太高了,另外整体刚性能保证吗?最 ...

连接处用铝型材的铰接座,筋板用焊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连接处用铝型材的铰接座,筋板用焊接

那你这种结构完全没必要整体分析了,没有意义,建模和实际偏差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这种结构完全没必要整体分析了,没有意义,建模和实际偏差太大

那就分析传动件

网友:
这种用软件分析零件的刚度还是有必要的,可以引导你增加合适的加强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