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回火后硬度降低过大?

楼主(2021-08-18):
试验过程中 在对弹簧钢板进行热处理时,真空淬火达到指导文件的最低要求,但回火却与参考指数差异很大,相差10个单位左右。    想问下什么原因?

温度上升时间?  加热时间?   淬火后未进行及时回火?  真空度?  等等。
我现在想办法提升回火硬度 或者 提升淬火硬度
所以希望大佬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会影响

(目前采用的热处理设备是比较低端的真空气氛炉)

网友:
兄弟,你这似乎是什么都说了,又似乎是什么都没说……

网友(点评):
没办法 能想到的 就这些 但 变量太多 不知道从哪分析

网友:
自己都知道原因,还问个啥子。发面发过头了一个道理。

网友:
应该是回火温度没控制好

网友(点评):
现在回火温度 进行多次验证可以确定一个数值后的处理相对较好,但还是没达到指导参数

网友A:
当炉膛大的时候,它内部受热是不均匀的。而测温探头往往测的是一个点。所以有时候当升温或降温过快,其实工件的升降温曲线,未必是理想曲线。而且工件的个体大小,外边热了,芯里面没热,反边凉了,芯里面没凉,也有关系。
找几个测温探头,先测一下炉内的温度是否均匀。再看看实际升降温曲线是否与设定的一样。

网友(点评):
因为气氛炉太低端 还是在真空环境下 没办法测量,但也低温开机检查过气氛炉温控系统效果,没问题。 又气密性也不是最好 包括加热过程中 炉内会产生少量氧分子 是不是对 材料硬度产生的影响大

网友:
回火的处理工艺不到位了。

网友B:
第一,你的设备不行或者工艺不对造成淬火硬度低,第二,还按照书上写的回火温度或者炉子正温差太大,造成硬度低。第三,你不懂热处理,哈哈

网友(点评):
受教,确实对热处理不懂,学的机械设计只是简单了解过,没有详细往这方面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炉膛大的时候,它内部受热是不均匀的。而测温探头往往测的是一个点。所以有时候当升温或降温过快,其实工 ...

或者  请教下  时间稍微过长  对硬度下降影响大吗?

网友:
回火温度决定硬度的方法是对的。多验证一下吧,慢慢会知道如何回火的

网友(点评):
回火温度 也已经验证 不同温度下硬度确实不同 但达到我理想硬度后 感觉没达到理想内部组织 俩温度差值 就5-10个摄氏度范围 内部组织影响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你的设备不行或者工艺不对造成淬火硬度低,第二,还按照书上写的回火温度或者炉子正温差太大,造成硬 ...

微信13938433275

网友:
理想的回火温度到一定时间后,再增加时间,硬度无变化。

网友:
硬度不均,与保温时间不够有关。心部与表面硬度与淬火有关。

网友(点评):
受教了 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或者  请教下  时间稍微过长  对硬度下降影响大吗?

这个还真不太清楚,接触过工业炉,只是说一些炉子上要注意的事项。但没搞过金属材料的热处理。也是书上学过,金相什么的。我觉得你要是搞实验研究的话,有条件的话,用显微镜看看金相什么的。结合你自己摸索出来的规律。我觉得对你帮助会很大。有能力再研究研究炉子,这样你会炉火纯青。

网友:
金相可以看出差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不太清楚,接触过工业炉,只是说一些炉子上要注意的事项。但没搞过金属材料的热处理。也是书上学 ...

书本知识需要实践来补充,另外,书本知识比起实践太肤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