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问题求助各位大侠

楼主(2021-08-18):
如图所示,应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
你在CAD里移动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A:
这哪能移动10mm,最大3mm.

网友(点评):
眼睛很毒,我觉得3mm都有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哪能移动10mm,最大3mm.

如果是滑块要求移动10mm距离,连杆跟气缸行程怎么算呢

网友:
当角度是多少度!?
用勾引定理,勾三搭四弦五

网友:
两个斜边不变的直角三角形,竖直边差值和水平边的差值分别反映两个行程

网友:
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在软件里面模拟一下,solidworks约束好配合关系,比如同心平行,量一下起始位跟终止位的距离;另一种是算一下,勾股定理,算一下当前位置的连杆在滑块运动方向的投影长度,然后用连杆长度减去这个投影长度。

网友:
去草图里吧所有移动机构转化成线段

网友:
三位软件也可以模拟啊,气缸活塞那里不要给约束,滑块给两个约束,一个是原来的位置,还有一个的位移10mm位置,这两种情况 下,气缸活塞杆位移差,就是气缸行程了。

网友:
是单边10mm还是两边10mm!
单边与双边这个行程就差远了!

网友B:
楼主也可以自己画个草图就知道行程了!

网友:
楼上你这是什么制图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也可以自己画个草图就知道行程了!

学习了,多谢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也可以自己画个草图就知道行程了!

楼主有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也可以自己画个草图就知道行程了!

请问怎么生成gif文件?

网友:
需要知道起始位置

网友:
我比较喜欢用软件来算

网友:
这个用运动仿真动作一下,看是怎么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