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问下哪里有这种型材卖

楼主(2021-08-18):
如图所示的铝型材,宽度160左右,两侧单边高度20左右,厚度2毫米左右,可以有些差异,但是20的高度不能变的太少。我是用在模组上的,但是我做的量很少,也不是传统的模组,是一个设备上自己做的结构用的防尘盖,网上查了现成的这么宽的是有,但是两侧高度不够。

网友:
如果是非标定制的,建议用不锈钢折弯,铝做的得用模具了。我之前用的模组供应商如果不配端盖,都是用不锈钢的。

网友:
你这很难找刚刚好的

网友:
做钣金吧

网友:
铝合金冲压

网友:
铝合金板折弯就搞定了!

网友:
估计你这种特殊截面的铝型材需要找厂家定制了。

网友:
问题是你要多长的,就一点点用1.5的不锈钢折一下就行了

网友:
用1毫米的不锈钢折出来不香吗?

楼主:
看了大家的回复,我只好继续用不锈钢折弯了

网友:
这种东西不用纠结,不走量的话,直接钣金就可以了

网友:
你只是想自己搭一个模组而已,如果现成的模组的护盖用不了,就钣金折一件,简单了事,我看到我很多客户现场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怎么可能有这种型材可买……你想想一下如果型材厂家生产这种型材,工人的工资还有保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