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设计问题,希望前辈们指导下

楼主(2021-08-18):
需要设计一个装PCB的料盒,想着与工件接触的地方用POM,PCB板厚2mm,然后将POM锁到铝板上,请问一下此方法能将POM板拉直?这种方案是否可行呢,望各位大佬指教

楼主:
补上图片

网友A:
2mm厚PCB插在4mm槽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2mm厚PCB插在4mm槽中?

是的

网友B:
POM板容易变形,1、目前4个螺丝不够,固定孔多开些,分布均匀,可以压平;2、大板子拆分成2个小板子,也可以减少变形量

网友:
我感觉也可以把pom锁在铝板上,多锁几个螺丝,然后再上机飞到想要得厚度。

网友C:
盒子做成带底儿的,POM板用胶粘到底下的铝板上就可以了,不用螺钉;
200×240不算大,底板2mm足够,怕变形底板下面可以加几条筋板。

网友D:
不能直接和铝板接触吗

网友:
这不就是锁板加工嘛,可以的呀 。还有因为是赛钢,上螺丝 最好加钢丝牙套

网友:
坐看大神们的意见

网友:
才19个pcb板,2mm厚,靠槽这么点深度估计pcb板也不大,只用POM就可以了。铝板加了干嘛 没用,

网友:
赛钢板加工前最好水煮去应力,可以先锁在铝板上再加工。

网友(点评):
得上高压锅

网友:
直接用玻纤板就可以了,铝板不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盒子做成带底儿的,POM板用胶粘到底下的铝板上就可以了,不用螺钉;
200×240不算大,底板2mm足够,怕变形 ...

这个方法感觉行不通,首先POqiciM是油性材料,粘不太稳,其次是变形了,胶粘拉不回来。我以前操机的时候,加工POM板都是变形,必须要整个人踩上去才能压平一点,不然就翘起来

网友(点评):
看错了, POM是立着放的,刚才没看明白。

网友E:
还是用螺丝吧,POM热熔几个螺母,带台阶的螺母,拧紧就平了

网友:
坐等大神们介绍啥是PCB和PCM!

网友:
粘起来不好么

网友:
10mm的板 5mm的台阶 后面还有5mm呢 打个3mm的平头螺纹 拧上就行 至于pom的变形 你放余量放得有点太多了吧 感觉2mm的板子 最多给它3mm  给到4mm浪费材料 实在不行 台阶也可以放小 你尺寸放得都好多 整体做出来会很难看的 间距也大 你可以做出来放放看看 很空很乱 如果你两边台阶间隙也放大了 很容易在运输过程中或者搬运过程中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M板容易变形,1、目前4个螺丝不够,固定孔多开些,分布均匀,可以压平;2、大板子拆分成2个小板子,也可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直接和铝板接触吗

就是怕对产品有划伤,所以加P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用螺丝吧,POM热熔几个螺母,带台阶的螺母,拧紧就平了

感谢指导

网友:
你可以某宝上搜一下“PCB周转箱”,应该有你想要的答案。

网友:
没有图片很难分析出主要原因

网友:
为啥不用玻纤板,也绝缘啊,而且没那么容易变形。或者电木板也行啊。PP,POM都是很容易变形的。不考虑成本,可以用进口含陶瓷的PEEK料,除了贵,符合你所有要求,绝缘,耐高温,不易变形。

网友:
尺寸也不算大啊,4mm的槽插2mm的板,就算是变形了也没关系吧

网友:
看着像焊线机之类的料盒,直接做厚,换下PEEK或尼龙,变形没那么大。

网友(2024-02-21):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