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工装治具的质保期怎么算?

楼主(2021-08-18):
各位好:
     客户需要一种工装夹具:两片木板(木板厚10多mm,胶合板)之间用螺杆拉紧,用于对两个木板之间的产品进行压力测试。
请问这种工装的质保期怎么算?
螺杆和螺母属于易耗品吗?
在线等,多谢!

网友:
压力测试的东西还需要质保期啊,上机概不负责!

楼主:
是的,我觉得应该是属于易损件之类的。不存在质保期。客户签合同要有这么一条。怎么办?
而且,客户财大气粗。

网友:
直接告一次性用品,属于耗材

网友A:
丝杆螺母质保6个月,木板质保3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杆螺母质保6个月,木板质保3个月

有什么依据吗?或者是有类似经验?
谢谢!

楼主:
各位,我在线等呢。或者帮我出个主意呢。
谢谢!

网友:
扯呢,这个还谈保质期。你问他银民必要不要算保质期

网友:
用足够粗的螺杆能用到机器报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依据吗?或者是有类似经验?
谢谢!

只是经验啦,除开易损品,我们一般全新的质保一年,关键件中间维修质保6个月,非关键件中间维修质保1-3个月;主要目的还是避免偷工减料,在合同上起到一定的约束力。

网友(点评):
是的,你说的比较中肯,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在合同上起到一定的约束力。这个是关键。谢谢!

网友:
这就是一次性的。特别是胶合板,有压痕了就要换。

网友:
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双方协商确定吧

网友:
这个要看供应商是如何定义的,不行让供应商提供备品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