桁架机械手这个是叫什么?

楼主(2021-08-18):
请问图片中桁架机械手上的这个圆的连了一条杆子叫什么,有什么作用?

网友:
盲猜限位杆

网友:
更像刹车,也许是球栅尺?

网友:
一张图片猜不出来,在气缸旁边加一根细细的东西,有可能是行程尺,也有可能是配重,还有可能是其他的东西。

网友:
有没有接线?会不会是行程传感器?

楼主:
补充   网上看到一样类似的同样是升降类的  猜测位置反馈作用?

网友A:
位置标尺和位置编码器。有些设备用的是拉线式的。这种叫滑动式编码器

网友B:
失电制动器,或者叫安全制动器。可以搜一下德国麦尔品牌,有介绍。

网友(点评):
很早之前视频就看到这个,就是不好判断,轴式安全制动器跟磁缩式位移传感器,长得差不多一样,感觉哪个都有理由安装在这个位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电制动器,或者叫安全制动器。可以搜一下德国麦尔品牌,有介绍。
就是这个,多谢。

网友C:
不会是光栅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光栅尺吧?

见11楼

网友:
安全制动器     https://www.sitema.com/zh_hans/products/index.php?thisID=4154

网友(2021-10-23):
抱闸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位置标尺和位置编码器。有些设备用的是拉线式的。这种叫滑动式编码器

正解

网友(2022-08-26):
安全制动器

网友(2023-09-05):
不清楚,安全防护用吧

网友D:
LINACE平板是一种板级绝对线性磁编码器系统,设计用于运动控制应用,作为位置和速度控制回路元件。由于读取头长度仅为30毫米,重量较轻,编码器系统适用于空间有限的应用。LINACE M平板提供具有卓越分辨率和可重复性的精确测量。编码器可通过RS422、Ssl和Biss C输出版本异步串行提供,并提供从10μm到0.5μm的可选择分辨率范围,速度高达5 m/s。即使轴在前后运动过程中旋转,编码器的位置也能保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LINACE平板是一种板级绝对线性磁编码器系统,设计用于运动控制应用,作为位置和速度控制回路元件。由于读取 ...

没分了

网友:
就是个刹车,Z轴失电防坠用的。。

网友:
有学新知识了,本来以为导向的,原来是制动器!

网友(2023-11-19):
大家还没有达成共识?

网友(2024-01-18):
应该是制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