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搞一台能流畅运行SW\PROE\UG\ANSYS的台式电脑,不知道什么配置能满足?

楼主(2021-08-19):
想搞一台能流畅运行SW\PROE\UG\ANSYS的台式电脑,放在家里学习用,不知道什么配置能满足?

网友:
CPU-I5,内存16G,显卡1060,主硬盘-固态,存储盘-机械

网友(点评):
这个是sw2021的最低系统要求了

网友:
要跑ANSYS?直接预算拉满吧

网友A:
CPU i9-11900K 盒装 ¥4699
主板: MSI MPG Z590暗黑版 ¥2599
散热器 海盗船H150i精英版 ¥1699
内存 金士顿 骇客神条32g×2套装 ¥1999
硬盘 三星1T固态-工程版 ¥1999
电源 技嘉AP850 ¥1099
机箱 长城KM7 ¥599
显卡 丽台M5000 ¥9699
合计
¥24392

主要针对的是sw,另外,这是主机的价格,兼顾了工作和娱乐。流畅这个是相对而言的,sw不管是什么硬件,就能吃成拖拉机的状态,这是软件特性,无解。

网友(点评):
长城的机箱除了偏移,毫无优点,还是建议直接上【玩家国度】之类的。

网友(点评):
还得再补充一下,显卡是上不封顶的,目前京东可以买到的高配显卡是8w左右,整个主机配下来在13-15w之间。

网友:
楼上那个显卡还可以整贵点的,RTX3XXX系列的,也有专业卡。价格嘛,总价上再翻一倍?

网友B:
设计图形工作站用电脑配置参考清单

CPU 英特尔 i7 8700 / i7 9700 2600
(I3/i5/i7都可以只要十一代就好)
 散热 九州风神大霜塔                   250
显卡 丽台P620/P1000        1600/3000
内存 金士顿 2400马甲条 8g x 2       600
(可以16G*2)
主板 z490主板(支持十一代)  技嘉/华硕            1000
存储 西数sn750 500g 固态硬盘 (海康威视ssd c2000 M.2)
     500-1000
东芝/西数 2t 7200转  机械硬盘        400
电源 航嘉/长城  额定500至700W电源   700
机箱 先马黑洞 黑色中塔式机箱             300
显示器三星/AOC 飞利浦                    1000

网友(点评):
sw2021需要cpu主频>3.3才能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针对的是sw,另外,这是主机的价格,兼顾了工作和娱乐。流畅这个是相对而言的,sw不管是什么硬件,就 ...

这么贵的吗

网友:
我们单位这样配置,非常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图形工作站用电脑配置参考清单

CPU 英特尔 i7 8700 / i7 9700 2600

这里有个可以消费的的起的了看起来公司电脑也不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有个可以消费的的起的了看起来公司电脑也不贵啊

是的,只要好用才行。
电脑更新换代太快,没有必要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针对的是sw,另外,这是主机的价格,兼顾了工作和娱乐。流畅这个是相对而言的,sw不管是什么硬件,就 ...

I9的CPU掉价那么多啦?刚出来的时候赶上5位数了

网友:
至少要准备一万块吧,毕竟你想装不止一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图形工作站用电脑配置参考清单

CPU 英特尔 i7 8700 / i7 9700 2600

这是自己买配件组装的吗?这个十一代处理器,怎么看出来哪些处理器是十一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自己买配件组装的吗?这个十一代处理器,怎么看出来哪些处理器是十一代?

我选用的是i7-11700KF,十一代的

网友:
台式机5千能买的很好了!

网友(点评):
自己选配件装吗

网友:
如果只是简单学习,感觉中等偏上配置的电脑就行。
楼上的都是专业画图的配置了
要流畅运行,那真是没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