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OLBOX插入的零件变形了,咋办?

楼主(2021-08-19):
TOOLBOX里插入的,结果变成自带垫圈的了
Solidworks2019版本的。

网友:
我一般不用这个,都是用插件

网友:
我一般不用这个,我都是导出来做成自己的标准件库

网友:
明显是倒角倒大了,你可以修改啊,不会想的是喂饭喂到嘴里吧

网友:
楼主尽遇到奇葩问题。。。。。赞一个

网友:
从来不用这玩意,比较鸡肋

网友:
这个只是显示的问题,也没什么大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