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模块化装配的力量

楼主(2021-08-19):
凡是用过 item 型材的人,都会肯定它高品质的型材和灵活的紧固件,这也跟 item 模块化的设计理念有着紧密的关联。

Markus Allwicher 是 item 的资深工程师,他对 item 的当家产品——MB 系统非常的了解,或许可以给你一些使用过程中的有效建议,可以帮助你最高效的使用 MB 工业铝型材装配系统。

一个原理,无限可能

我们的 MB 工业铝型材装配系统具有最佳的功能性和稳定性,它的主要产品是型材和紧固件,可以搭建成各种不同的结构,还能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和改造。

有时候我们需要将机器集成到焊接的框架结构中,但这种结构修改起来特别麻烦,MB 系统却可以让这个框架变得模块化且易于改造。因此,在选择材料时,就要将模块化设计考虑在内,型材 8 系列就是最具功能性的理想选择。

如果想长期保持 MB 工业铝型材装配系统的多功能性,应该注意什么呢?

型材 8 系列适用于大多数结构,它是名副其实的“多面手”。如果你正在想一个新方案,并希望尽可能保持灵活性,绝对不能错过型材 8 系列。

“大多时候,同一种结构可以选用不同的型材,究竟应该使用哪一种型材和紧固件,决定性因素是稳定性和功能性——这取决于使用不同配件的数量和成本方面的考虑。”

另外,不同系列的组件也可以搭配使用,以完成理想的解决方案。在批量生产的情况下,这种解决方案不但能满足不同结构的需求,还能使成本更优化。对于其他结构类型来说,这种解决方案可以确保最佳的稳定性,如果想让结构自重尽可能的低,可以选择系列中的轻型或经济型产品。这些组件使用的铝材更少,因此重量也更轻,从制造的角度来说,它们也更加纤细。

如果选用轻质型材,承载力是否会受到影响?

在重量上经过优化的型材,通常都具有非常复杂的几何形状,与实心材料制造的产品相比,它们的制造工艺更加复杂。一般来说,重量优化过的轻质型材和经济型产品的承载能力要低于同系列的其他产品。

“重量优化过的型材,制造工艺更加复杂,会在稳定性和铝材使用量之间取得最佳平衡。”

我们的结构通常要承受哪些力?
在所有的情况下,常规的力都会作用于我们的结构,比如压缩力、拉伸力以及所有三维空间上的扭力,这些都会使我们的结构承受一定的负载。要想确切地知道有哪些负载作用于我们的结构,唯一的方法是通过计算机模拟。

为了获得关于负载情况的可靠信息,我们需要关注设计的连接点、紧固元件和铝型材的材料负载以及对结构功能性的影响,这些都是降低混合负载的有效方法。

我们将作用于连接点的拉伸力称之为槽轨的承载能力,由此产生的剪切力使连接点沿着槽轨发生位移,我们称之为槽轨承载力。而铝型材中产生的材料负载,我们主要关注弯曲和扭力。相比之下,扭力的作用并不重要,因为铝材具有弹性,当铝材承受扭力时,在发生材料损坏之前,铝材往往已经失去了功能。

如何判断哪一种型材适合我的设计呢?

型材是否适合取决于它的强度和耐久性,但最重要的还是它的功能性。除此之外,操作是否方便也需要考虑——item 的型材采用螺钉固定而不是焊接固定。借助 item 的紧固技术,许多设计无需机械加工就能完成,而且也几乎不需要钻孔和攻丝操作。

由于我们的型材和紧固件具有优异的耐久性,并且我们的客户希望在产品生命周期内尽可能地用这些产品装配各种结构,因此我们提供的产品质量要确保始终如一,这一点非常重要。作为客户,如果你在若干年后购买同样的产品,你可以完全放心这些产品的质量和适用性。

item 是如何做到的呢?

一直以来,我们都尽最大努力,确保产品质量始终如一,如果您曾经近距离观察过我们产品的细节就会认同这一点。另外,模块化系统可以确保产品组合中的不同产品搭配使用,即使不同系列的产品或经过很长时间之后,也没有问题。

无论客户何时采购我们的产品,交付可靠性、公差带、表面质量和强度类别都必须保持一致。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点击item 依诺信 ,可以在官网查看详细介绍

精彩推荐:

- 用 Engineeringtool 提高设计及交付效率
- 省钱又高效,设计你自己的低成本自动化设备
- 别有洞天的 item 紧固件设计

或者,关注 item 依诺信官方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最新动态

网友A:
这个先需要弄个好的插件,导数模方便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先需要弄个好的插件,导数模方便才行!

有啊,可以到这里下载一个客户端 ikasys - item Industrietechnik GmbH (item-china.cn),方便选型,也可以下载数模。

网友:
感谢无私奉献

网友B:
你这个有承载力计算方面的内容吗?还有包括平面度,直线度等的指标?能否共享下,还有你们的样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有承载力计算方面的内容吗?还有包括平面度,直线度等的指标?能否共享下,还有你们的样本,

承载力在网站上都有对应的计算公式,item-china.cn,来这里看看吧,电子样本也都可以下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承载力在网站上都有对应的计算公式,item-china.cn,来这里看看吧,电子样本也都可以下载。

这个弄太高端了,不知道怎么搞,看完了不知道你再卖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弄太高端了,不知道怎么搞,看完了不知道你再卖什么

简单点说就是型材框架,线性模组,工作台,不过定位属于中高端哒

网友:
这个弄太高端了,不知道怎么搞,看完了不知道你再卖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