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剖视图文字和箭头默认太远了,这个距离能不能设置?

楼主(2021-08-19):
这个字和箭头这么远,能不能设置?
每次都是鼠标拖动

网友:
手动拖拽调整,包括箭头也可以拉的离外形近一些。

网友A:
对应剖面视图,下拉菜单,右键切除线A-A,编辑切割线。进入后,选择编辑草图。
然后进入“插入线条”框,键盘按 ESC键。
然后去工程图视图,用鼠标拖拽编辑剖切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应剖面视图,下拉菜单,右键切除线A-A,编辑切割线。进入后,选择编辑草图。
然后进入“插入线条”框, ...

我的意思是这个距离能不能量化?好像没有这个数值设置

网友:
我每次都是手动去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