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后加工的两个表面是重合的,形位公差怎么标?

楼主(2021-08-19):
这两个表面是在不同的部位,但是要求面在同一平面,重合度?
好像没有这个东西

网友:
两个表面是重合的
这个描述很迷惑,这是马德堡半球实验啊?是不是想表达两个表面是共面的?来个侧方视图,用细实线拉齐两个面,剩下的正常标注。

网友A:
两个面有没有相同基准?用相同基准的尺寸和公差去约束。

网友B:
我觉的你说的是平面度。

网友:
你可以写在技术要求里面

网友:
这样的面一般需焊后加工保证等高,加工尺寸标注一致(一个横线过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表面是重合的”
这个描述很迷惑,这是马德堡半球实验啊?是不是想表达两个表面是共面的?来个侧方视 ...

对,就是共面,焊后加工,最好两个面一次加工完成。

网友(点评):
用细实线连接两个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面有没有相同基准?用相同基准的尺寸和公差去约束。

我现在用的平行度,但是平行的不能表达共面,比如两个面高差1毫米,一样可以做到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的你说的是平面度。

注明两个表面一起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就是共面,焊后加工,最好两个面一次加工完成。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8-19 12:14

如果没有细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D:
支持10楼,加上平面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细线,有没有问题?

当瓦匠的,岁数大的用拉绳铅坠,年轻的用激光,没见过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10楼,加上平面度

平面度是一个平面自身的形状公差;代表不了两个表面共面的位置关系

网友D:
引用 楼主:
平面度是一个平面自身的形状公差;代表不了两个表面共面的位置关系

你用加细线的方式,表示共面。然后你既然需要两个共面,说明整个加工平面不能有大的误差,所以需要有平面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加细线的方式,表示共面。然后你既然需要两个共面,说明整个加工平面不能有大的误差,所以需要有平面 ...

好的谢谢,请问加细线这个表达方式,在制图里有依据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请问加细线这个表达方式,在制图里有依据吗?

机械设计手册,制图线型部分,细实线的应用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械设计手册,制图线型部分,细实线的应用范围

看了一下,果然如此,多谢大神

网友E:
平面度,机械手册里面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平面度,机械手册里面有的

平面度我是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