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切增压缸为什么要硬连接?

楼主(2021-08-19):
如图所示,一般用气缸,都是要加浮动接头的,但是我发现冲压的机构跟增压缸都是硬连接,不明白为什么,有大佬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这个看个人设计习惯吧
我也见到很多冲裁、整形的用浮动接头的啊

网友:
出力大,要用浮动也不能用气缸那种的。

网友:
气动装配的时候要求低,力小。
浮动接头承载不了那么大的力,所以液压缸上见不到

网友A:
红色带状的是个什么?看不懂

网友:
这种链接应该也留的有间隙浮动,一般不会直接链接死的。普通的浮动接头受力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带状的是个什么?看不懂

编制铜带,那个是高周波的设备,所以要用编制铜带接地,减少信号干扰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制铜带,那个是高周波的设备,所以要用编制铜带接地,减少信号干扰用的。

没见过,受教了

网友:
是不是因为气缸本身就有缓冲减震的作用?!

网友:
它这种冲压更牢靠,浮动接头受冲击容易坏掉!

网友:
硬连接更可靠

网友:
你打人挥拳的时候,手腕是不是崩的死死的,如果还是活动的,会不会打歪?

网友:
浮动接头受力大的话,很容易坏的

网友(2021-10-21):
这个是自制型浮动接头 中间是有间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