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螺丝刀

楼主(2021-08-19):
有哪位大神在用智能电批吗?用得怎么样?感谢大家可以多多交流一下

网友A:
什么样的智能法呢?智能到什么程度?

网友:
智能电批目前行业一般指的是伺服电批,驱动电机为伺服电机,3C行业应用已经很成熟了,相比于普通电批优点是,扭矩可调,转速可调,可以反馈扭矩(电流值转化)和圈数

网友B:
我们这之前直接用扭矩螺丝批,后来试点改了一台设备,用的楼主说的那种,日本进的,效果还不错,但后来公司不改了,因为贵

网友C:
|1115432780发表于 08-19 14:22我们这之前直接用扭矩螺丝批,后来试点改了一台设备,用的楼主说的那种,日本进的,效果还不错,但后来公司不改了,因为贵
电批难道也用上变频电机,传感器和芯片了??技术发展了就是牛啊!

网友(点评):
伺服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批难道也用上变频电机,传感器和芯片了??技术发展了就是牛啊!

其实就是个分辨率低的扭矩控制小伺服

网友:
我目前就是负责智能伺服电锁的,精度还是很可靠的,且使用参数都可以上传或存档,具体的使用情况要看锁付情况来看了,当然还要看是自动还是手动锁付

网友D:
怎么个智能嘛,上料自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智能法呢?智能到什么程度?

1、12种任务模式,每个任务多达8种不同扭力参数,用户可根据需要配置每个螺丝的拧紧工艺。该功能适合于具有多种螺丝的产品。
2、具有扭力控制与角度控制,单一的扭力指标无法判断螺丝的正确拧紧,为避免错牙、漏垫等现象的发现,扭力在加入角度监视是必不可少的步骤。同时对于自攻螺丝的拧紧过程也必须以角度控制与扭力控制混合使用为最佳。
3、具有用于流程控制的可编程IO,方便与其它控制设备连接,组成自动化生产设备。从而替代复杂的人工操作,即提高效率也提高产品装配合格率。
4、具有错拧、漏拧判断功能,可判定每个螺丝的拧紧状态,针对不合格的螺丝会产生报警或重拧。
5、具有大容量的螺丝拧紧信息存储与工厂控制的交互式网络接口,可保存近期的螺丝拧紧记录,便于经后查询。网络接口方便远程控制。
6、具有拧紧过程中的扭力、角度、功率、等数据曲线显示功能,辅助拧紧扭力参数的设定。
7、具有多种自动/半自动安装方式,适于现代工业的大部分应用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之前直接用扭矩螺丝批,后来试点改了一台设备,用的楼主说的那种,日本进的,效果还不错,但后来公司 ...

可以引荐一下吗?我们就是国产的,主要是对标阿特拉斯和德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个智能嘛,上料自动吗?

需要上料的话还是得看螺丝规格,所谓的智能,就是可以监控打螺丝过程

网友E:
以前设想过这样功能强大的螺丝刀,结果还真有啊

网友:
ATLAS电批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设想过这样功能强大的螺丝刀,结果还真有啊

17765677116,方便的话微信交流交流,我们总部在深圳

网友:
智能的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