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设计节拍的问题,希望前辈们指导下

楼主(2021-08-19):
比如一台非标自动摆盘的整机设备:并联式机械手执行摆盘,吸盘吸取产品进行移动,摆满一盘是40个,一次抓取两个。摆盘前工位是CCD检测的,请教的是 如何设计或计算动作节拍的,每个动作需要多少秒?吸盘从抓取到摆好后的一个周期是多少?

网友A:
建议直接找机器人供应商给你做仿真,算下时间。

网友B:
都是经验,加上吸盘 保守是1秒一个循环,低于1秒就不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经验,加上吸盘 保守是1秒一个循环,低于1秒就不稳定了。

动作节拍多少都是凭经验定的吗?不需要逐一计算吗?

补充内容 (2021-8-19 22:10):
理论和调试的速度差别很大吗?节拍不是由机械工程师定的吗?如果设计的机构调试达不到客户要求怎么办?还有为啥写得程序会把人气死

网友(点评):
怎么计算 吸真空破真空 参照真空曲线?机械手移栽根据每个轴的移动速度?不太现实了 而且理论速度跟调试啥关系很大的 你直接问你们家电气比较靠谱 一些人写得程序,会把人气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直接找机器人供应商给你做仿真,算下时间。

工程师自己可以计算的吗

网友C:
客户需求,产量要求,产品成本核算。一分钟需要出多少个件。然后设计机器。协调每步动作所需的时间,达到产能

网友B:
机器人的移动速度  这个有一点特殊,至少超出了大部分的机械工程师的能力,甚至可能到了博士级别的,需要用一些动力学软件才能计算。
因为机器人的末端是6个轴耦合出来的,还不是任意耦合,LINE命令和PTP命令的耦合算法也不太一样,每一个轴在耦合时的转速也不一样,每一条路径的情况也不一样。每一个厂家的机器人也不一样。…… 6个自由度6个坐标系 …… 不太容易计算机器人的速度

网友:
节拍是不能随意定的,靠硬件支撑。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程师自己可以计算的吗

一般做卖机器人的供应商都有仿真软件的,好一点的可以要求直接实物测试,你要是担心,就要求协助呗,前提是你真的打算买。吸盘吸东西,我一般按0.5S算,单纯吸,不考虑其他的。

网友D:
工作原点——》(约0.2s)吸料点1——》(0.1S)吸料1——》(约0.1s)吸料点2——》(0.1S)吸料2——》(约0.2s)放料点1——》(约0.1s)放料1——》(约0.1s)放料点2——》(约0.1s)放料——》工作原点/直接吸料点1(0.2-0.25s)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作原点——》(约0.2s)吸料点1——》(0.1S)吸料1——》(约0.1s)吸料点2——》(0.1S)吸料2——》( ...

这个节拍时间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客户需求,产量要求,产品成本核算。一分钟需要出多少个件。然后设计机器。协调每步动作所需的时间,达到产 ...

凭借经验协调每步动作所需的时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人的移动速度  这个有一点特殊,至少超出了大部分的机械工程师的能力,甚至可能到了博士级别的,需要用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节拍时间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啊?

前提是来料侧的节拍也跟得上,CCD一直有拍到数据发给机器人。另外,你还是要先了解一下并联机器人、高流量集成式真空阀与吸盘等,按我的经验实测多数厂家可以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人的移动速度  这个有一点特殊,至少超出了大部分的机械工程师的能力,甚至可能到了博士级别的,需要用 ...

哦哦 这么复杂 一般就是按经验来确定的吗

网友:
|independence90发表于 08-20 16:12
凭借经验协调每步动作所需的时间吗

能算的算,不能算的凭经验。流水线的每个工序的节拍都是有要求的。不是越快越好。前一个工序快了,后一个工序就会积料。协调好了,只要达到客户要求就好。

网友:
节拍合理与否需要前期动作仿真准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节拍时间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啊?

前提是你的来料节拍足够,CCD也及时将数据发给了机械手。另外,你需要再了解一下并联机器人的主要技术性能,以及高流量集成式真空阀,按我的实际经验,这样的节拍是可以满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