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多实体零件出明细表问题

楼主(2021-08-19):
以前出图一直用焊件切割清单代替制图中明细表,
但是切割清单主要有个麻烦的地方:
总重那一列,需要手工添加方程式,这个有点麻烦;
++++++++++++++++++++++++++++++++++++
后来无意间看见别人说焊件也可以用明细表,我测试了一下,果然可以!
这样就解决了切割清单不会自动汇总重量那一列的问题;
但是这样做有个小问题:就是有局部断开的剖视图时,零件编号就出现*,
也就是用了这个工具
就要手工修改显示位*的零件编号,
视图中属性已经设置了将零件序号文本链接到明细表;
目前怀疑版本问题,晚上回去用2020试试,
想看看各位用2018SP5的朋友是否有这个问题?

网友A:
我没弄过剖面图  但是 一直是用材料明细表出焊件的  一直没有问题
我猜,您的解决方案是,要把指引线的原点挪到边线上。在剖面线上,这个剖面是一个假想面,solidworks就不知道你指引的是哪个零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弄过剖面图  但是 一直是用材料明细表出焊件的  一直没有问题
我猜,您的解决方案是,要把指引线的原 ...

指到边线也不行,你的是什么版本?晚上回去我试试2020

网友A:
焊件材料明细表  有没有 “解散”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件材料明细表  有没有 “解散” ?

你说的解散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解散是什么?

给个邮箱,我给你发个录制的GIF。是我之前录好的,太大了,传不上去。

网友A:
解散  这个步骤很重要。

楼主:
|水水5发表于 08-22 19:02
给个邮箱,我给你发个录制的GIF。是我之前录好的,太大了,传不上去。

多谢大神,396321030@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散  这个步骤很重要。

我看了你发的图片和帮助,然后照着解散了,还是没有用,
这样吧你可以做一个试试:就是随意做一个多实体焊件文件,
然后做个局部剖,标剖视图里面的零件号,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上的方法值得一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你发的图片和帮助,然后照着解散了,还是没有用,
这样吧你可以做一个试试:就是随意做一个多实体 ...

局部剖的我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局部剖的我再试一下

兄弟,能否留下联系方式?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4版的

有几个问题确认一下:
1.你这个是焊件做的多实体文件吗?
2.局部剖的位置里面做一个小筋板试试
我的模型就是要剖里面有个小筋板才做局部剖的,
就是你做个矩形管,里面加个盖,然后剖开标序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几个问题确认一下:
1.你这个是焊件做的多实体文件吗?
2.局部剖的位置里面做一个小筋板试试

1. 是多实体画出来的
2. 9号件就是里面的筋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几个问题确认一下:
1.你这个是焊件做的多实体文件吗?
2.局部剖的位置里面做一个小筋板试试

重新做的管子,在里面加了块板

楼主:
|tsdt001发表于 08-23 11:52
重新做的管子,在里面加了块板

横向做个板试试,或者文件发给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横向做个板试试,或者文件发给我

是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吗

有两个地方你看一下:1.在任意横截面做盖板,见下图;

2.剖视图采用局部剖,用这工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两个地方你看一下:1.在任意横截面做盖板,见下图;

2.剖视图采用局部剖,用这工具

多可以的。另外源文件怎么发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可以的。另外源文件怎么发你?

发邮件或回复里用加附件都可以,多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邮件或回复里用加附件都可以,多谢了

你查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查收下

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

估计是你软件的问题 了,这个序号是自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你软件的问题 了,这个序号是自动的
兄弟,看好了,我说的上用明细表,不是切割清单;切割清单我知道,只是因为软件不能在切割清单自动填充重量那一列,所以我才用明细表;
你试试明细表再说,你什么版本?我2018SP5和 2020SP5都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什么版本?我2018SP5和 2020SP5都这样

2014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看好了,我说的上用明细表,不是切割清单;切割清单我知道,只是因为软件不能在切割清单自动填充重量 ...

我刚刚也试了下,也是出现*号。我想明细表只针对装配体不适用多实体。多实体只能用焊件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也试了下,也是出现*号。我想明细表只针对装配体不适用多实体。多实体只能用焊件表

你们出图用切割清单吗?我们这边不管用什么软件,明细表格式不能变,搞切割清单要手工做重量那一列,太麻烦了;
不然核图一看重量那一列没有填,就说偷懒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们出图用切割清单吗?我们这边不管用什么软件,明细表格式不能变,搞切割清单要手工做重量那一列,太麻 ...

焊件表的重量也是自动生成的啊。图画好后自己在切割清单里加重量的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件表的重量也是自动生成的啊。图画好后自己在切割清单里加重量的属性

我说的不是标题栏里面的重量,是明细表单件后面那一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不是标题栏里面的重量,是明细表单件后面那一列

这个没用过。我也研究下看看

网友A:
我试验了一下,确实是星号。正在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验了一下,确实是星号。正在研究

期待你的好消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期待你的好消息

原因似乎是 没包含在材料明细表中,但是没找到解决方案
曲线救国的办法  就是 选文本,自己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似乎是 没包含在材料明细表中,但是没找到解决方案
曲线救国的办法  就是 选文本,自己输入。

现在只能手工改,但是很多文件都这样,比较厌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弄过剖面图  但是 一直是用材料明细表出焊件的  一直没有问题
我猜,您的解决方案是,要把指引线的原 ...

目前测试下来,只有断开的剖视图有这个问题;
全剖、半剖,虚线标零件号都没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