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需要满足尺寸公差吗?

楼主(2021-08-19):
请教个问题,下面公差表对尺寸和孔有不同的公差要求,比如一个φ8的孔按H13是Φ8H13(+0.22/0),Φ8还需要满足0~30的尺寸公差(±0.1)吗?

补充内容 (2021-8-20 08:12):
按这个表,φ8的孔应该按φ8+0.1/+0还是φ8+0.22/+0加工?

网友:
一个是孔径公差,一个是位置公差?
那你计算时,两个公差要累加起来

网友:
这个需要的,图纸的默认加工公差,如果你有更高的要求,则需要标注出来

网友:
有配合的孔,就必须有公差

网友:
有公差的以标注公差为准。没有公差的以表格为准,视为未注公差。

网友A:
0~30表示的是线性尺寸的自由公差,孔还是按H13加工

网友:
一个是标准公差,一个是特定吧。未标注则按标准来,有特别标注则按标注来。不冲突啊

网友:
一个线性,一个直径,都要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0~30表示的是线性尺寸的自由公差,孔还是按H13加工

应该是这个说法。

网友:
也是感觉不需要这么复杂了

网友:
以清晰汉字描述为准。按说这个应该写的更清楚点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