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钢丝绳提升系统如何模拟?

楼主(2021-08-19):
以前问过这样的问题,不过由于没有图,大家回答的也不是特别具体,
现将需求配图描述一下,看看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行之有效的办法。
注意:图示尺寸随意画的,,请大家不要把目光放在尺寸,角度等问题,只讨论一下三维里如何模拟。
图示为一个钢丝绳提升系统简化示意图:
封闭的图形就是钢丝绳的缠绕路线,(这已经是简化的,实际上比这个还要复杂)
上面是重物,钢丝绳下部是配重,重物和配重都有轮子,在各自的轨道上沿着钢丝绳方向运动;
需要说明的是,钢丝绳和轨道不完全平行,但是方向是一致的;
重物在上升或下降过程中,配重的位置也会随之变化,
问题:如何模拟让配重和小车同步运动?
也就是说,鼠标拖动小车时,配重小车也要随之在轨道上运动,用这个模拟配重和小车之间的位置关系;
加方程式感觉太过于麻烦了,要算很多弧长,因为实际上弧段有很多。
我目前用的SW软件,没有看见关于钢丝绳方面的运动配合;

网友A:
用链阵列可以模拟动作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链阵列可以模拟动作过程

那电脑得啥配置?我这个水平距离就有几十米,高度也要50米,

网友B:
路径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径配合

重物和配重之间用什么方式连接?
软件没有钢丝绳这样的柔性绳索单元

网友:
直接分析它所承受的拉力即可。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8-23 01:15直接分析它所承受的拉力即可。
我的目的是模拟相对位置而不是计算受力,主要难点就是软件没有柔性绳索运动模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目的是模拟相对位置而不是计算受力,主要难点就是软件没有柔性绳索运动模拟

那你提问的目的就只是吐槽?你达成了,其实心中默念三字经就可以了,没必要论坛发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提问的目的就只是吐槽?你达成了,其实心中默念三字经就可以了,没必要论坛发贴嘛。

不是吐槽呀,哪个软件可以做这个都行,我去学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吐槽呀,哪个软件可以做这个都行,我去学一下

那电影特效软件,无中生有都能变出一根绳子来,楼主去学一下呗。
说得好像你啥都能学懂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