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螺旋升降机多台联动电机功率的计算问题

楼主(2021-08-19):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计算:
已知条件:负载的重量为600kg,那么一根丝杠就承受150kg,丝杠参数为3006,蜗轮蜗杆传动比24;
现在单独分析一根丝杠:经计算所受轴向力F=W+UFN=1725N, 单根丝杠转矩T1=5.32N.M,蜗杆转矩T2=0.76N.m,额定功率P=28.8W;
问题来了,我的前提条件是在计算一根丝杠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一根丝杠承受的负载理想状态是150kg,我所计算的额定功率P等于电机的功率吗,还是说要四根丝杠相加,需要4P的功率?
求解答我这个困惑,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个已知条件不充足

  丝杆传动 需要计算 是垂直还是水平。如果不计摩擦阻力 匀速下 功率P=FV公式初步计算一下(水平就是F=MG*摩擦系数)(垂直放就是F=M(1+G*摩擦系数))
有加速或者减速 需要惯量计算 求出最大气动扭矩 再计算功率。
如果是倾斜的话 可以+三角函数折算

丝杆 传动 一般不会超过2个   至于是否均分,看情况

还行希望系统的看一些专业的书 比较好点

网友B:
你还没算传递效率,丝杆的传递效率,蜗轮蜗杆的传递效率,减速器的传递效率

网友C:
这类计算先把传动链画出来,从后端负载往电机轴这端推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计算先把传动链画出来,从后端负载往电机轴这端推算。

嗯,我是这样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没算传递效率,丝杆的传递效率,蜗轮蜗杆的传递效率,减速器的传递效率

传递效率都已经算过了,只是没有写出来,只写了个结果,想问的是这种情况电机选型我是计算一根丝杠所需要的扭矩还是四根丝杠加起来的扭矩

网友(点评):
这么说吧 1根跟4根一样,但是传动效率肯定不一样,4根也就剩下7-8成了,还有转向器肯定受力不同 越靠近电机侧的受力 几乎是所有丝杆的累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已知条件不充足

  丝杆传动 需要计算 是垂直还是水平。如果不计摩擦阻力 匀速下 功率P=FV公式初步计 ...

谢谢您的回答,我需要垂直提升,使用伺服电机所以需要加减速,我现在想要问的是电机选型的时候,我是计算一根丝杠还是四根丝杠所需要的转矩,才能带的动

网友D:
不熟悉的设备,我通常自己计算后 ,再用东方马达验证一遍。  还担心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熟悉的设备,我通常自己计算后 ,再用东方马达验证一遍。  还担心什么

我用了东方马达,但是只能算出一根丝杠的,不知道怎么设置然后算总体的

网友E:
你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想的,你看对不对。首先你就当做是一套螺旋升降负载整改的重量,根据这个算出电机的转速、功率、扭矩,计算时候要考虑传动效率的问题。但是当你要核算涡轮、蜗杆、丝杠、螺母的时候按照总负载1/4核对是不是就可以了。
我在说下我的疑问:比如电机能承受4Nm的负载,通过传动装置转换是不是每套丝杠升降都可以升降4NM的负载,而不是1/4负载?这个问题我咨询了厂家,厂家给我感觉他也是一知半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想的,你看对不对。首先你就当做是一套螺旋升降负载整改的重量,根据这个算出电机的转速 ...

你的疑问也是我想问的,这四根丝杠是把电机扭矩、功率均分了,还是每一根的转矩都有电机那么大

网友:
电机功率可以选大一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疑问也是我想问的,这四根丝杠是把电机扭矩、功率均分了,还是每一根的转矩都有电机那么大

电机有多少负载能力,那么一套螺旋升降就有多少负载能力。这一点我认为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之所以刚才那样回复你是我被螺栓升降厂家说的不自信了,我认为更稳妥的办法就是当做一个整体算。比如我一个电机带100个升降杆,难道我还能乘以100吗?但是我一直是坚持认为电机功率就是1个升降杆的负载。

网友F:
杰牌减速机样本上有范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有多少负载能力,那么一套螺旋升降就有多少负载能力。这一点我认为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之所以刚才那样 ...

那我就按一个丝杠的负载去算电机吗,我开始是这样算的,后来不太自信就上来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杰牌减速机样本上有范例

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G:
重力沿着哪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重力沿着哪个方向??

沿着丝杠的轴向,就是垂直升降

网友:
应该是4P相加而成

网友(2022-06-05):
不用怀疑,就是4P。蜗轮丝杆升降机传动效率是很低的只有0.2左右,你用fv/0.2试一下就是这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就按一个丝杠的负载去算电机吗,我开始是这样算的,后来不太自信就上来问问

负载能力是他预留的安全系数,一般1.5左右;是你选型时留出来的,比如你正常计算是2kw,选型是3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