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simulation模拟钢筋矫直的问题

楼主(2021-08-19):
大家好!
问题描述:一个弯曲的直径30的圆钢,材料45# 。想要用如图装置将它反向压直,欲求其所需压紧力。尺寸如草图所示(圆钢弯曲状态时两侧夹角150度忘记在图中标出了),下面两个压轮是固定的,上面压轮向下压。
我欲用simulation静应力分析求解,固定了下面两个压轮,上面压轮割了一个平面方便施加力。圆钢和3个压轮表面设为无穿透。屡次失败如图。(以前没用过simulation,将继续尝试)

我将继续尝试,并有几个问题,不知可有热心大侠指教一二?谢谢!
1,装配体中我只想观察圆钢的变化,是否能只将圆钢进行网格划分?
2,这个实例看起来像是个大位移的问题。用静应力分析是否合适?
3,夹具的设置,实际生产中就是下面两个轮固定,上面一个轮浮动。与模型不同的是,轮表面有凹槽,防止圆钢滚出。被我简化掉了。夹具方面,我还要设置多少?

谢谢大家!

网友:
分析那个就对哪个划分网格。

网友:
这个应该用非线性分析模块,因为涉及塑性变形了,但这不是报错的原因。

网友:
我记得大位移有个设置选项可以勾选的,具体不记得了,你网上搜一下。

网友A:
实际这么操作钢筋是压不直的,因为下压力很大,钢筋会旋转成折弯朝下。市场上那么多钢筋矫直机为什么不考虑呢?

楼主:
谢谢大家,希望是以此例提升一下自己分析水平哈。怎样在装配体里只对一个零件进行网格划分,其他零件不进行网格划分?因为只想关注其中一个零件的变化。

网友:
超出静力学范畴了  要用非线性了  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这么操作钢筋是压不直的,因为下压力很大,钢筋会旋转成折弯朝下。市场上那么多钢筋矫直机为什么不考虑 ...

谢谢。这是机器的一部分。

网友:
顶一下吧,坐等高手

网友:
这个要专业的弯管模具设计师来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