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刚体?什么是质点?

楼主(2021-08-20):
什么是质点?

质点是有一定质量的一个点。比如,物体的总的质量是m,在物理上把它简化成一个点。一个圆球,大家知道圆球可大可小。根据研究问题的尺度的不同而设定。如果只研究这个圆球在空中的一个轨迹的话,可以把它简化成一个所谓的质点模型。物体沿着一个抛物线来运动,在看它的运动轨迹的时候,没有必要把这个物体放得很大,只需知道它的质量。所以,把它简化成一个质点,同时知道在这个点上的作用力,那这个模型就可以做得很简单。

质点模型在静力学和理论力学研究的问题中,特别是运动学,是最常用的一个模型。

什么是刚体?
刚体是想象中一个不可变形的物体,为什么说是刚体呢?
“刚”的意思就是不能变形。所研究的对象不考虑它的变形,称为刚体。如果考虑变形,该研究对象就称为变形体,也就是材料力学里面所要研究的内容。
那么,刚体有什么作用?

我们所研究的很多对象都可以简化成一种刚体的模型,而这个刚体的模型,它有一个重要的特质?如下所示:

一个粉笔盒从这个位置挪到另一位置,如果单纯是挪动,可以把它看成一个质点来运动。如果要考虑在这个运动过程中,它是翻转过来的,除了它本身的质心沿着一个轨迹挪动之外,到了另一位置以后,它原来是开口朝上,到另一端后开口朝另一个方向(如下图是朝右)。在这个过程中,它本身还有一些转动。所以,这个刚体的模型是用来描述我们所给的这个物体,除了它本身质心的运动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它本身的一个转动

因此,转动这个概念对刚体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特质。
那么,怎么描述刚体不可变形或者转动呢?

实际上,刚体从一端转动到另一端,从直观上看,可以看到它的转动,从力学的语言或者数学语言怎么描述转动呢?

在刚体内找若干个任意两点连成的线段,这些线段经过一定的变化后,它们将变化到相应的位置。刚体内部任意两点之间的距离,在整个变化或者运动以后,距离保持不变。

所以,原来刚体内部任意两点之间的距离是多少,变化后距离还是多少。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这就是刚体本身怎么来描述它是不变形的。就是用刚体内部若干个小的线段,而这个线段由你来定义。刚体从原来状态变到另一状态以后, 它原来的线段(即任意两点之间的距离)都没有变化。

实际上,就是刚体没有变形。

      质点:当物体的线度和形状在所研究的问题中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时,我们可以将物体抽象为一个具有质量、占有位置,但无形状、大小的“点”,称为质点。
  • 质点系:许多质点的集合称为质点系。在所讨论的实际问题中,当一个质量连续分布的物体不能视为质点时,可以将它划为许多微小部分,认为每一微小部分中粒子的运动情况完全相同,从而可以将每一微小部分简化为一个质点,而整个物体可视为许多质点的集合,所以,质量连续分布的物体也可以视为质点系。

  • 刚体:如果在所研究的问题中不能不考虑物体的形状大小,但是物体形状、大小的变化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的物体称为刚体。刚体实际上就是其中任意两个质点间的距离保持不变的质点系。

质点、质点系、刚体都是力学中常用的理想模型。对同一研究对象,当所研究问题的条件不同时,可以选用不同模型进行描述。

一般在以下情况下可以把物体看作质点:
  • 刚体做平动时,内部各点具有相似的轨道、相同的速度和加速度,它们的运动情况相同,只需研究其中一点的运动情况,故将平动物体简化为质点。
  • 物体的几何尺寸在所讨论的问题中比物体运动的范围小许多,其形状和大小可以忽略时,可以把物体看作质点。
  • 如果所研究的物体不能看作一个质点处理,那么,可以把物体看成由许多微小部分所组成,每一微小部分内部各点的运动状态接近于相同,可把它看作质点 (或质量元),由质点或质量元组成的物体,又称为质点系。

质点的概念在大至宏观宇宙天体,小至微观粒子领域中应用,都是很成功的。

质点,失去了大小和形状,却还拥有它唯一的质量;刚体,如同永恒爱你的心
永不会变形。

网友:
为你点赞!虽然是最基础的知识,却是一切运动学、力学的根本。

网友:
受教了,感谢

网友:
好帖!
没有基础概念或者基础概念含糊,解决实际问题也是一团浆糊。

网友:
不错啊!感谢楼主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