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花后直径变化

楼主(2021-08-20):
请教大家,直径5,长度120的304杆,想在一端滚花,长度10,我想问滚完花的部位直径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变化量能有多大?

网友:
变大,能变大多少不好说

网友:
当然是变大,一般变化量在0.15-0.3

网友:
之前我们有根直径120mm的轴,轴承位车小了20丝,拿去滚花后轴承是砸进去的。轴径估计是大了22丝左右,可以参考下.

网友:
就和螺栓的搓丝一样,螺栓搓丝之后,直径是变大的

网友:
变大没跑。。。

网友:
肯定是变大的,因为滚花是塑性变形,
有凹陷的地方就有凸起的地方,凸起的地方尺寸是变大的
滚花越深和直径变的越大

网友:
是不是把杆子给压扁了啊!

网友A(2022-02-23):
没有具体的数值,也要看你滚花齿间距是多大,压多深,花型是直纹还是网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具体的数值,也要看你滚花齿间距是多大,压多深,花型是直纹还是网纹,

非常感谢!

网友(2022-05-03):
一盘情况下滚花后(直纹)直径变大,约为0.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