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吸4上料机构请教

楼主(2021-08-20):
如图所示,上料机构需要1吸4,然后原本顶升机构是一个动力的,但是后面想想,万一4组料不平,不就完了,所以要做成4组独立的动力系统,大佬们有什么建议吗?物料中心距100,料仓150*150,重量不重,5kg。每组料大概有个100pcs

网友:
加弹簧?

网友(点评):
非常好的建议嘛,第一感

楼主:
兄弟,别闹,100PCS呢,弹簧能走定长?

网友A:
可不可以把你的吸附机构一分四,然后加上弹簧,做成可伸缩的,这样能避免4组料不平的问题,
如果你做成4组独立驱动,还要加上检测高度的传感器,成本比较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别闹,100PCS呢,弹簧能走定长?

PCS不是数量么?啥时候变成距离了?搞不懂就不要瞎嘚瑟你的洋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S不是数量么?啥时候变成距离了?搞不懂就不要瞎嘚瑟你的洋文

额,我是要一片片的上去啊,100pcs,顶升不走定长怎么弄?pcs只是觉得可以表示多种数量单位,让大家理解方便而已啊。。。

网友(点评):
4组一起推足够了 没必要独立 只要缓冲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把你的吸附机构一分四,然后加上弹簧,做成可伸缩的,这样能避免4组料不平的问题,
如果你做成4组 ...

之前跟电控聊过,我说吸头我做成独立的,但是料仓深度大概160左右,现场有可能出现,四组里面有一组很少了,其他组的还很多,高度差的可能会比较多,所以优先考虑四组独立动力。

网友(点评):
那你这种情况那就只能做分开控制了,一个动力的话那就需要保证四组料的整齐性

网友:
电磁铁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跟电控聊过,我说吸头我做成独立的,但是料仓深度大概160左右,现场有可能出现,四组里面有一组很少 ...

那完全可以做啊,不考虑成本四组伺服驱动升降,配基恩士光纤传感器,检测高度,精度肯定能满足

网友:
可以去网上搜下贴片机,看下他们的吸嘴。看是否给你灵感。

网友C:
你想四组  就4组顶升的呗  跟一组不是一样  就是多了3个而已 100间距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四组  就4组顶升的呗  跟一组不是一样  就是多了3个而已 100间距足够了

就是想问问有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

网友:
大流量真空发生器+吸盘(配真空膜片阀),即使某一组空吸的话,膜片阀自动关闭,不影响系统真空抓取。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跟电控聊过,我说吸头我做成独立的,但是料仓深度大概160左右,现场有可能出现,四组里面有一组很少 ...

不知道来料是什么情况,如果来料是整包装的,那么每组数量就相差不大;如果来料凌乱,是否可以要求客户按指定数量上料,保证每组机会数量相等

网友:
吸盘本身就带弹簧啊,

网友:
高度相差不大,4组带缓冲的吸盘应该可行,相差大了的话,4组独立的顶升吧

网友:
160深度不深啊,真空吸盘的金具都是带弹簧的啊,有一段自由行程

网友:
这个机构确实挺巧妙的哈!

网友:
分成4组动力肯定是可行的,动力源呢?伺服/步进+丝杆,成本高。
既然楼主否决了弹簧吸盘吸收偏差的方法,可以考虑底部用一个顶升+四个弹簧的方法,
吸盘(板)压在料仓顶部,底部顶升后,靠弹簧来平衡4个仓位的高度;
如果像图中的样子,产品是圆的,在底部用气吹,产品被吸盘吸附后,断气,产品靠自重下落;
或者用四组气缸顶起,产品被吸盘吸附后,电磁阀切换为中封,短时间内锁定产品位置,下次取料时循环以上步骤。
以上方法的前提是最好用吸板,或者吸盘藏在板内,吸料时下压在料仓顶部,这个基准是不变的,即取料位高度固定。
好处是,既能弥补产品高度差,控制也不复杂,取料位高度一致,效率高。
追加个问题:如果4组产品数量差太多,即使这个机构正常运行了,最后还是有个别仓有余料,怎么处理?丢给下次补料的人吧!

网友(2022-06-25):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把你的吸附机构一分四,然后加上弹簧,做成可伸缩的,这样能避免4组料不平的问题,
如果你做成4组 ...

这个建议不错,见过类似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