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隔音效果最好的隔音棉?

楼主(2021-08-20):
我们要做一静音设备,要求设备的噪音在1你远处测得的噪音值不超过55分贝。

社区哪位社友用过吸音和隔音效果比较好的吸音棉或者隔音棉?能提供品牌最好,先感谢了。

网友A:
汽车的隔音棉,又便宜又好用,隔音棉越厚,隔音效果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的隔音棉,又便宜又好用,隔音棉越厚,隔音效果越好

看网上都是2mm左右的,想找30-40mm的,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网上都是2mm左右的,想找30-40mm的,找不到。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9.20b760c98HIMNi&id=639408561488&ns=1&abbucket=16&skuId=4764085663788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31128464913&ali_refid=a3_430582_1006:1383280174:N:Erfotw%2B2yJXz58ahe%2Bq0ar1JzGCv1edJ:745b93647e4d316d1ee44b3f5ae5cd51&ali_trackid=1_745b93647e4d316d1ee44b3f5ae5cd51&spm=a230r.1.14.8#detail

你可以包一层试下效果,再包一层试下效果,多包几层,一定能降到你需要的分贝值

网友:
米思米上就有很多隔音面,厚度不够,就多用几个。

网友(点评):
谢谢您分享的经验!

网友B:
机组静音面一般使用鸡蛋棉。30到50厚的都有。不过要1米55分贝,属于超静音范畴了。不好弄哦

网友B:
我做静音发电机组,最好的效果是58分贝。7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网上都是2mm左右的,想找30-40mm的,找不到。

米思米,厚度最大50MM。BSKYKA50-1000-1000  我随便选的型号。

网友(点评):
谢谢!我去米思米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静音发电机组,最好的效果是58分贝。7米

把您的吸音和隔音结构,吸音与隔音材料能不能分享下?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网上都是2mm左右的,想找30-40mm的,找不到。

汽车隔音棉多数用的是海绵吧,直接买海绵行不行?
很多发泡材料都有较好的隔音效果,PP、PE等都有这种产品

网友D:
先搞清楚噪音来源,从源头解决是首选,外壳做隔音是最后的的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车隔音棉多数用的是海绵吧,直接买海绵行不行?
很多发泡材料都有较好的隔音效果,PP、PE等都有这种产 ...

海绵是吸音棉,我找隔音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搞清楚噪音来源,从源头解决是首选,外壳做隔音是最后的的办法了。

设备结构改不了,所以只能做被动吸音和隔音处理。谢谢!

网友E:
先测试现在的噪音是多少?1m距离55分贝,几乎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测试现在的噪音是多少?1m距离55分贝,几乎不可能!

70分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组静音面一般使用鸡蛋棉。30到50厚的都有。不过要1米55分贝,属于超静音范畴了。不好弄哦

您好!我们结构准备采用:钢板(箱体壁板)+鸡蛋棉+穿孔板;

另一种结构:钢板+鸡蛋棉+隔音板。

两种隔音结构先实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绵是吸音棉,我找隔音棉。

隔音材料是不是或多或少都该有吸音效果?
除非像公路隔离屏那样的空旷场合可以不考虑吸音,只要把噪音反射出去就行了。
在相对封闭空间内必须用吸音材料,否则设备及空间里操作的人都会被震坏。

网友:
我司静音机是1米60分贝,实际好的效果达到58分贝。没有使用隔音和吸音材料,成本太高,从结构上去考虑减少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绵是吸音棉,我找隔音棉。

吸音了不就达到隔音的效果了么?

网友:
可以试试多层真空玻璃,汽车玻璃就是这个原理 ,就是价格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们结构准备采用:钢板(箱体壁板)+鸡蛋棉+穿孔板;

另一种结构:钢板+鸡蛋棉+隔音板。

我使用的就是你的第一种结构。这也是静音机组常规结构

网友(点评):
谢谢分享你的经验。

网友:
N多年前做CPU上的风扇,静音室用的就是铝合金+鸡蛋棉,效果非常好。内壁是裸露的鸡蛋棉,没有穿孔板或隔音板。

网友(2021-10-24):
是有样册

网友(2024-11-27):
厚一点的 太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