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械加工

楼主(2021-08-20):
老哥们,看看这个连接头结构好加工吗?如果不行,应该怎么改改呢。
设计这个主要是用于旋转处,里面加个扭簧用于开合,这个连接头通过螺钉连接到圆形的腔体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圆柱面孔,直接钻孔是不是不太行?

补充内容 (2021-8-20 14:46):
材料可以使用聚丙烯吗

补充内容 (2021-8-21 10:03):
只需要一件

楼主:
采用注塑是否方便?

网友:
上加工中心做,还有不能做的么?

网友:
超过100个铸造再机械加工   少于一百直接加工中心加工 这样能使成本最低

网友:
不好加工,但可以加工出来。

网友:
聚丙烯,强度够你使用受力要求就可以用。

网友:
加工中心做吧,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数量要是就是多的话,可以制作注塑模具,要不然成本平摊不来

网友:
3D打印机可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