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现在进口码垛4轴机器人哪款性价比好一点?

楼主(2021-08-20):
负载超过35kg即可,臂展无所谓,但不要scara那种四轴.谢谢!

网友A:
日系的好点,这个国产也做的不错,3-4万就能拿下,支持国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系的好点,这个国产也做的不错,3-4万就能拿下,支持国产。

前年我也支持国产,结果一个项目搞死我了....全公司都说国产不行啥的,我也顶不住,后来全系发那科,现在老板看见国产就抵触....哪怕项目报价高了接不到也不用国产的....

这里提醒各位舍友,真要支持国产就先挑一个简单点动作的项目用下国产,一开始别整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系的好点,这个国产也做的不错,3-4万就能拿下,支持国产。

日系的35kg负载码垛四轴好像没有么,我看最小的都是130kg....

网友:
没把握千万别用国产,能坑死你,我们关键外购件禁止使用国产的。
有一次买助力机械手被坑惨了

网友:
如果要求不是特别高,还是建议使用国产的!

网友:
可以考虑用国产的品牌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