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槽加工方法

楼主(2021-08-20):
对于阶梯式长轴如何加工比较快捷,长度为3----6米的阶梯长轴,外径在150-----260之间的轴类,每段都需要在一条直线上加工键槽;另外是在对此面加工键槽,用什么设备比较方便,各位有什么好的加工设备没,追求高效低成本的方式。

楼主:
对称面不好意思错误。

网友:
不是铣床么?平铣刀过去不就是键槽?

网友:
这要看你的在具体要求了,落地镗和龙门铣床应该都能满足你的要求,当然数控的更好。

网友:
我这边的轴,键槽是数控铣加工。如果是这样长的那就用数控龙门铣(也没做过这么长的)。
另外轴外圆最后是是外圆磨的,还是直接车好的。

网友:
龙门铣加工很方便,位置公差会控制的很好

网友:
量大设计专机

网友:
最实惠还是大卧车上加个动力头。

网友:
炮塔铣就很经济实惠啊

网友:
内键槽还是外键槽?内键槽用拉床,外键槽用铣床。轴太长,是不是可以用刨床。

网友:
 德马吉最新发布两款全新开发的超大型车铣复合加工中心—CTX delta 4000 TC和CTX delta 6000 TC。其车削长度达6,000 mm和车削直径达1,070 mm,这些机床将成为今年下半年开启的新规格系列。

  全新CTX delta TC机床的实际优点包括刚性好,车铣主轴扭矩大,在同级机床中其Y轴行程最大,达+/- 330 mm,DMG ERGOline®控制面板,全新西门子ShopTurn 3G数控系统,确保工作可靠和编程轻松。

 DMG的CTX delta 4000/6000 TC机床性能一流,完整6面加工功能,最大车削长度6,000 mm。

 德马吉的DMU 600 P再次确立高动态性能5轴精密加工标准,最大工件达40 t。

完整车铣功能,最大车削长度6,000 mm

楼主:
看了各位高手的加工方法,加工的是外键槽。龙门铣肯定是最快捷省事的加工设备,但考虑到设备成本,二是量不是很大。所以综合考虑哪些方法是最经济的才对。

网友:
量不大的话,就找供应商帮你做啊。自己买设备不划算。
可以做一个成本分析,对比自己做与外协的成本高低。

网友:
不行就用铣床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