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知识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21-08-20):
机床上一个斜齿轮,三坐标测螺旋角12.575,按12.5°计算,齿数34,根据样品齿轮齿顶圆齿根圆分别为110.2左右和97左右,推算法相模数为3,(计算所得齿顶圆110.48,齿根圆96.98跟样品齿轮差不多)。相同机床类似的配对齿轮(不是与样品齿轮配对的),12.357,按12.5°计算,齿数57,齿轮齿顶圆齿根圆分别为180.7左右和167.66左右,(按模数3计算所得齿顶圆181.15,齿根圆167.65也差不多)。
但是根据12.5和模数3,推算出的中心距为139.8,而机床测得中心距为139,假如按中心距139推算处的螺旋角是11°,而且跟齿轮齿顶圆齿根圆对不起来。(两个齿轮不是原装配对的齿轮,a床子上的34齿轮跟b床子上的57齿轮啮和之后大体量了一下,中心距一侧139,另一侧140.5左右量不准)
哪里出现纰漏?
还是不用管原来的齿轮,直接根据中心距139重新设计两个齿轮?

网友A:
在测量下公法线,跨齿数变化下多测几个数据,然后和标准不变位公法线核对下。
看看是不是变位的。估计是变位的。

网友B:
不用管原来的齿轮,直接根据中心距139或140重新设计两个齿轮。一定要测准准中心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管原来的齿轮,直接根据中心距139或140重新设计两个齿轮。一定要测准准中心距。

中心距很难测,最大的内径千分尺200的,内径百分表没法用,两个内孔,一个112,一个120,用数显卡尺测得最短处23,最大处255,折合出来都是139,就怕整不准就惨了。看机械设计手册上,中心距都是凑整的。(国外床子一个好处,有用 没用的尺寸基本都在5丝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测量下公法线,跨齿数变化下多测几个数据,然后和标准不变位公法线核对下。
看看是不是变位的。估计是变 ...

好的,谢谢
一般齿轮齿顶圆都是小个20丝左右吧?
假如是变位的话,两个齿轮也应该是一个正变位一个负变位,再就是中心距是一定的。

网友:
测量误差考虑了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一般齿轮齿顶圆都是小个20丝左右吧?
假如是变位的话,两个齿轮也应该是一个正变位一个负变 ...

设计成变位齿轮,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改变安装中心距,可以一个变位,一个不变位。
齿顶圆一般是负公差,IT8或IT9,适当大点也可以。
当然,如果安装中心距确定了,你也可以反算齿轮的变位系数。

网友:
楼上方法好像挺好用,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成变位齿轮,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改变安装中心距,可以一个变位,一个不变位。
齿顶圆一般是负公差, ...

两个齿轮的中心距都是可以调节的。两个齿轮都可以调节1mm中心距,无法确定中心距。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个齿轮的中心距都是可以调节的。两个齿轮都可以调节1mm中心距,无法确定中心距。

那就按中心距139重新设计一对斜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按中心距139重新设计一对斜齿轮。

无法重新设计,三联齿,模数螺旋角必须准确,找专门测齿轮的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