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导入STP格式

楼主(2021-08-20):
客户用PROE转过来的STP,将近100M,我要在SW打开,并放到我的装配体里面,之前我是把这个STP格式转化为SW的装配体,然后再转换成一个零件,放到我的SW装配体A里面,要求最后零件要尽可能小,但特征啥的尽量不要丢失,比如原来的面,孔,台阶之类的特征都要保留;
如果转化不好,最后再SW的装配体里面就会巨卡,卡的怀疑人生
1.STP如何用SW打开?
见图片,应该 选择哪些选项,尽可能的小却不失特征?
2.打开以后是保存为装配体B呢还是保存为零件C呢? 是保存为装配体B直接放到A中还是把零件C放到装配体A中呢?
3.如果上一步选择保存为装配体B,那么此时可以再另存为零件D,再放到装配体C里面去?

问题是B   C 还是D在装配体A里面 哪个更快更优化?

网友:
solidworks本来就可以直接打开pro/e的文件,所以转换成中间格式实属自讨苦吃,让客户直接发pro/r文件来。

网友:
勾选启用3Dconnect试试

网友:
现在软件基本都互通了,creo可以直接保存成SW,UG等格式,不需要转换。

网友:
其实默认设置也是可以的,导入自动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