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盘薄壁件,价格及如何防止装夹变形,请教!

楼主(2021-08-21):
(图片)

网友A:
做工装,垫铜皮装夹。

位置度数值前面有个直径符号。

网友B:
我想问下薄壁上面是否有盲孔,位置度和跳动的基准看的不是很明白,
如果是样品,含热处理、原材料我会报800-1000左右一只,大致工艺下料以后先粗车,留2mm左右余量拿去调质处理,这个零件看名字轴承类的,工作状态需要传动接触,所以表面需要硬度和耐磨性,这样做的好处是精车后表面还能满足零件硬度要求,先夹内孔车外圆,再用薄铜皮夹外圆车间内孔和底座,加工中心以内孔为基准加工小孔,再用小孔做定位线切割

网友C:
调质余量留少了 ,这个零件易变形,其它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装,垫铜皮装夹。

位置度数值前面有个直径符号。

谢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薄壁上面是否有盲孔,位置度和跳动的基准看的不是很明白,
如果是样品,含热处理、原材料我会报80 ...

薄壁上没有盲孔,位置度和跳动基准为140内孔;
此件为轴承座,安装在箱体上,140内孔需装2轴承;
不想用铜皮,显得麻烦;
目前的样品4套,单价330元/个(含税),量产后每批次起订量50件,想降到280元左右,不知能否做到。

网友D:
先车各处,内外圆处留余量调质,做个工装用圆周11的孔装夹磨内外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车各处,内外圆处留余量调质,做个工装用圆周11的孔装夹磨内外圆

磨太费劲了吧,7级精度车好了

网友:
粗加工,半精加工,热处理去除应力,最后软爪夹持分两序精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质余量留少了 ,这个零件易变形,其它没问题

余量指的是这个参数吗?,加多少合适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薄壁上没有盲孔,位置度和跳动基准为140内孔;
此件为轴承座,安装在箱体上,140内孔需装2轴承;
不想 ...

1.这个零件跳动0.05要明确检验是在开槽前还是开槽后,也就是对于薄壁件是否允许矫正后测量;2.现在零件毛坯采用的什么样的,铸、锻、型材....;3.加工50件可以考虑一个定位工装,内孔外圆一次装夹完成。

网友:
机械制造永远是学无止境啊

网友:
薄壁件不好加工,我们可以考虑,在左侧一端焊接一小段厚壁管,装夹厚 壁管处,加工好之后,再切下来薄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薄壁上没有盲孔,位置度和跳动基准为140内孔;
此件为轴承座,安装在箱体上,140内孔需装2轴承;
不想 ...

从原材料出发,可开模铸造用毛坯加工,降低原材料成本,同时钻孔做钻孔工装或者改用多头钻也能降低成本,车加工如果你不想用铜薄皮的话,有几种方案,1、外圆需要留余量无心磨,
2、做车床装夹工装,用内控做基准,用钻好的小孔做定位,压板之类的锁死精车外圆
3、同样做车床装夹工装,用内控做基准,用一根轴穿过零件内孔,另一端用东西锁死在零件另外一面,外径不要大于需要车削的尺寸即可
具体能不能做到成本280以下,这需要你自己去看,除了加工成本还有管理、存储、设备损耗、批量经济数量等等,希望对你有帮助,利润应该有!

网友:
1.这个看着设计有点费钱,能改最好改分体,这种大法兰结构锻造费事,做轴承座用这种薄壁结构不锻造又不好,几十个的批量开模锻又太浪费....
2.这个加工可以先粗车,然后热处理,钻孔,开槽,加工法兰底面.  做个胎具,以法兰底面和孔定位,内外孔和法兰上面一次加工完,虽然车削速度慢,整体速度应该还可以.
3.这个怎么看设计上也有点问题,虽然不知道怎么用的,但是作为轴承座,有点强度不好的样子.

网友:
粗加工,热处理,外圆(提高公差和光洁度)、法兰、制孔到尺寸,制胎具,将工件把到胎具上精加工内孔(内孔可多留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1.这个零件跳动0.05要明确检验是在开槽前还是开槽后,也就是对于薄壁件是否允许矫正后测量;2.现在零件毛 ...

1、跳动淡然是开槽后检测,这是成品图!2、样件阶段毛坯是圆棒料;3、样件阶段考虑的就是要内外径一次装夹完成。

网友(点评):
跳动淡然是开槽后检测——开槽后最薄部位3mm,会导致多少圆柱度偏差值得关注。(这是成品图!)——对于刚性差的薄壁零件,根据装配的适用性,可以约定检验状态。

网友:
主要是压紧点的位置要合理,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薄壁上面是否有盲孔,位置度和跳动的基准看的不是很明白,
如果是样品,含热处理、原材料我会报80 ...

他是以内孔为基准的,最好是软爪撑内孔精加工。垫铜皮不能保证0.05的形位公差,很难找正。我计算了成本价是247一件,加上利润500一件比较合理。